74HC3245 这样接为什么会发热的?

楼主(2013-01-28):
我的MCU系统是3.3V的。因为要用到韦根接口,把以用HC3245把输出的3.3V变成5V输出韦根信号.用HC3245还可以增强驱动.所以就选用它了.
为什么我这样接,当5V不供电的时候,芯片会发热的啦?大约45度.

还有,有没有别的芯片功能像HC3245这样的? 用它有些浪费啊!我只用了两路.!!
或者,有没有专用的韦根芯片的?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是当5V不供电3.3V供电的时候,HC3245会发热。

网友A:
电平转换可以用mos管。
发热可能是5V不供电引起的器件异常。

楼主:
如果不用HC3245 ,用下面的电路行不行啦?

场效应管,不知知道速度够不够?用什么型号好啦?
用场效应管。要考虑D极放电问题吧?这个R3行不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