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用5V的电压供电吗?

楼主(2013-01-28):
在学习stm32时,由于我每次烧录芯片都很难烧进去程序,就算烧进去了,却不能正常工作,现在我把I/O的电压升到5V的时候就可以了,烧录芯片也好了,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不行。
很好奇你是怎么烧录的……用转接座+烧录器?
其实引出SWD调试口(SWCLK,SWDIO和GND三根线),用J-Link就可以了,还可以仿真调试;

网友:
不可以。只能用2.0-3.3.使用AD的话就要2.4-3.3

网友B(2015-08-14):
好好奇,怎么可能?电压放宽了吗?

网友C:
目前ARM的一般都不支持5V供电,目前好像只有ATMEL的M0+才有5V的SAMC21

网友D:
你就那么喜欢5V, 3.3V多好, 还配个小3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就那么喜欢5V, 3.3V多好, 还配个小3给你

;P;P;P;P

网友F:
按照规格书说是不行,但是我实际5v跑过是可以的,不过没敢长时间跑,怕芯片挂掉

网友G:
是不是有外围,有外围就要看情况。

网友H(2017-04-19):
我用5V烧录,好像也是可以的。但是使用的时候还是用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