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T_T

楼主(2013-01-28):
最近刚接触飞思卡尔。在安装BDM驱动的时候总是安装不上。我的是win732位系统。不知道哪位大神能给点建议。在线急求

网友A:
我记得我当时是修改下兼容性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当时是修改下兼容性设置就行了!

确切点好么。。。。拜谢~我Q624514221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单独插入BDM时,电脑能否识别设备的存在?
<2>如果能够识别设备的存在,就按照下面的方式设置下软件。我当时修改的是软件的兼容性,对你的问题不一定好用。
我的win7系统是旗舰版的这款可以通过下图的设置方式来设置:(针对Codewarrior)
以前遇到过不能正常下载的问题大部分是因为驱动的安装有问题!有可能是安装的驱动路径不正确,也有可能是安装的驱动的供应商字符串描述符和产品字符串描述符不正确(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3-03-03):
引用 网友A:
单独插入BDM时,电脑能否识别设备的存在?
如果能够识别设备的存在,就按照下面的方式设置下软件。我当时修 ...

好像是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