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直流电机产生的电压损坏电路

楼主(2013-01-28):
我们有个电路,用MOS管驱动电机,做实验时由于电机产生的电感电压太强,导致MOS管烧了,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给个解决方案!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贴图来说
也许你的图错了 也许你的mos管型号不对 也许。。。。。。。

网友B:
换耐压更高的mos管

网友C:
mos管直接驱动电机,要做保护的,要直接驱动电机线圈那么高的反电势,一般低压的mos管不烧才怪,具体应该叫高压击穿才准确。

网友D:
你加二极管了吗

网友E:
要上图,要不怎么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二极管续流,MOS耐压提高

网友G:
二极管续流,并且使用低ESR的薄膜电容吸收关断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