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型回流焊

楼主(2013-01-28):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开张钢网,买个锡膏,自己刷好板子,镊子放好器件,热风枪 板子背后吹
效果哪是杠杠的

网友B:
我买过,结构就是上面一个热风枪吹,下面红外加热,中间是夹具。(不同的产品估计大同小异)
可以设定温度曲线,对于不会用热风枪焊BGA的人来说蛮好用的。
钢网就自己买吧。

楼主:
多谢两位的指教!
如果是双面焊呢?焊另一面时,原先焊好的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两位的指教!
如果是双面焊呢?焊另一面时,原先焊好的会不会掉下来? ...

会,这个问题还蛮明显的,就算是同一面上,靠的比较近的器件都会受到影响,只能你自己小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