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28):
电路如下:VCC为3.3V,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不能接收数据的现象,此时A、B间压差为0,A、B电压均为2.48V,RO电压为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
降低速率试试呢

楼主:
我只焊接3485芯片的电源和地,其他脚悬空,测试RO脚的电压为0V,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B:
1. 接收经常不对:AB端口加上下拉电阻,这个很有必要,实际应用中,多数都加了,而且根据系统不用,加的阻值都不同, 一般情况下接4.7K就可以。
2. RO 0V:这个要看规格书,同时要考虑连接的系统的电平。

网友C:
AB端口加上下拉电阻
不然首尾字节会出错。

网友D:
A上拉,B下拉,不然会有意想不到情况出现。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