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摄像头图像处理

楼主(2013-01-28):
最新要做一个应用,就是把摄像头(130万像素)传来的图像转成JPEG图片,然后显示到LCD上。不要求速度,基本上3秒显示一张图片就够了。因为从来没做过图像方面的应用,所以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指点:

1、这种应用需要操作系统吗?如果需要做嵌入式开发,那我直接放弃好了。

2、Cortex-M3单片机能胜任吗?如果需要把图片(不是视频)显示到7" TFT上,3秒一张,需要什么样的处理器?

3、摄像头的输出大都是USB接口、网卡接口(LAN)或者标准AV接口(1Vp-p),其中哪种接口处理起来比较简单?

多谢指教!

网友A:
1、用操作系统只是方便你实现而已,你能力够强完全可以裸奔
2、只要有LCD接口的单片机应该问题不大(驱动要自己写)
3、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操作系统的原因了,你要不用的话就自己写驱动吧。USB接口吧,照着linux的驱动自己改改。

楼主:
请问jlass,STM32单片机行吗?如果是7寸屏,需要什么系统?如果是UCOS还可以,如果要Linux Android之类的就算了,搞不定啊!

网友B:
反正。不简单!
最好的就是直接上linux,因为在其下有许多已有的资源,可以拿来直接改就可以用了。
以前用libjpeg,我估计你也能用上。
v4l

网友C(2013-12-05):
STM32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