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电压跟随器的疑问

楼主(2013-01-28):
如图,Vi=0~1V,由可调电阻R4控制变化,Auf=10。后面接电压跟随。TCL2262在常温下,Rid=10^12ohm,Ric=10^12ohm。 闭环输出阻抗Zo=240ohm。我想问一下:
1、在这里,电压跟随的作用 是通过降低输出阻抗来提高电路的带载能力吗?
2、前级的放大电路,它的输出阻抗也是参考手册上的闭环输出阻抗Zo吗?
3、如果Vo1的输出阻抗也很小,不影响电路带载的情况下,还需要后面的电压跟随吗?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第二级的确多余,对线路性能和功能没有作用,人家可能就是为了将芯片内多余的运放用掉,不然还需要做一下处理。

楼主:
回2L:
源信号应该可以是电流信号,Vi=Ii*Ri,Ri可调。这里R5,R6有点小了。我想问的是电压跟随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
3L:
谢谢你的回答,说中我想的了。还想问一下,电压跟随器是作为运算放大器的一种类型吗,即Auf=1的运放?集成运放芯片是不是在内部集成了电压跟随器的特性?什么时候又要运算放大 ,又要用到电压跟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L:
谢谢你的回答,说中我想的了。还想问一下,电压跟随器是作为运算放大器的一种类型吗,即Auf=1的运放? ...

电压跟随器是一种电路的形势,可以基于运放或者分立晶体管电路实现,运放是一种集成的,便于利用的放大电路,运放通常不带内部反馈回路,需要外部反馈实现跟随器功能。

网友C:
补充个信息吧,能用于电压跟随电路的运放,必须得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一般这种运放在规格书里都会有“Unit Gain Stable”这一句说明

网友D:
1增加电路输出的带载能力,或起到隔离的作用。
2它的输出阻抗应该与放大倍数有关。
3不用。

网友E:
减小输出阻抗 增加带载能力

网友F:
电压跟随器是共集电极电路,信号从基极输入,射极输出,故又称射极输出器。基极电压与集电极电压相位相同,即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同相。这一电路的主要特点是: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电压增益近似为1,所以叫做电压跟随器。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85%a8%e8%a7%a3/

网友G:
阻抗匹配,负载能力不会很强。

网友H:
是没有,不过闲着也是闲着,还可以提高带载能力,岂不更好?

网友I:
不用白不用,反正有多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尤其几位的回答让我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