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3.0 Device检测和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有个问题,USB3.0 device 连接检测和配置是否必须要通过2.0的D+/D-信号来完成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3.0 device没有2.0种的D+/D-信号线,是否也可以与3.0 host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可以。我试过将2.0的线断开后插入3.0host,完全正常。3.0本身能够检测设备的连接和断开。

网友B(2013-03-28):
请问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在枚举的时候检测吗?如果在3.0工作过程将Tx+/Tx-断开是否自动切到2.0?
检测我的设备usb3.0功能是否工作正常怎么实现?

网友C:
USB3.0的线和USB2.0的线是分开的,并且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D:
应该可以把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
我自己也做了实验:设备去掉2.0信号,只保留3.0信号,然后连接到有3.0接口的PC上后,设备可以在正常工作于3.0速率上。

网友E(2013-11-09):
如果只保留2.0的信号,把3.0信号断开,那么识别到的是USB2.0的设备吗?还是不能识别呢?

楼主(2014-05-08):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保留2.0的信号,把3.0信号断开,那么识别到的是USB2.0的设备吗?还是不能识别呢? ...

USB2.0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