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以太网接口可以直接连1×9光模块吗?

楼主(2013-01-28):
CPU的符合ieee 802.3的以太网接口,能直接连1×9光模块吗?

网友A:
不可以,1x9的光模块是100base-FX,符合ieee 802.3有可能只支持电网口,不支持光口

网友B:
什么CPU?一般都是只带MAC层的,不带PHY……这不行

楼主:
CPU是lm3s6911,带PHY

网友B:
LM3Sxxx是不支持的……可以考虑加个IP113,电口转光口的

楼主:
难道STM32F107支持吗?
谁能看看这个是咋做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08.o8lAid&id=1593708537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STM32F107支持吗?
谁能看看这个是咋做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08.o8lA ...

这个只是用光模块通讯,但是没有使用以太网协议,不能上交换机的

楼主:
据说1×9光模块不能用于串口这种“非均衡码突发信号”,他这么用,是否有明显误码?

网友C:
肯定不行,加一片COPPER专FIBER的片子,IP113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成本低廉的光猫用的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