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噪声问题

楼主(2013-01-28):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MSUSE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25390567/QQ/WinTemp/RichOle/EC282CG1E1J8X4$O[D%259S26.jpg 刚毕业进公司,我按照此种接法做的探测器,加了电源滤波,反馈电容,噪声还是很大,请问,此种放大电路噪声还需要注意什么吗?小弟没有此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指导啦

网友A:
前几天有网友探讨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找找看。第一步要先确定干扰来源,电路本身?外部信号?光电器件?

网友B:
这种用法这么可能将噪音消除?只能尽量减小而已。

网友C:
首先寻找干扰来源,然后在解决问题

网友D: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线搞清干扰源在那。

网友E:
光敏二极管的I-V转换对运放的要求较高,要选用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均很低的运放。先排除供电系统的噪声干扰,然后在看运放电路上加入滤波电路能否抑制掉一些

网友F:
LZ给的信息太少了,有可能产生噪声的地方:光源,是否有散射光影响;光电管到运放的连接线是否屏蔽,接线的阻抗有无考虑;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是否合适;运放失调电压是否合适;运放是否自激;反馈电阻是否太大又没有很好的屏蔽等。因素太多了,慢慢排除一下吧。

网友G:
电源噪声,电阻的热噪声,运放的本身电流噪声和电压噪声,电路是否自激,光源是否有噪声,电路板的漏电,以上都有各自的应对策略

楼主:
哎,刚毕业一点经验都没,也没人指导,挺痛苦的,有没有大神愿意m我留个qq或者推荐我哪些书吗,

网友E:
这个群:251772671,还有几个名额,讨论运放方面的设计和应用,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感兴趣的话可以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群:251772671,还有几个名额,讨论运放方面的设计和应用,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感兴趣的话可以加 ...

谢谢你

网友H:
光电转换模块要求比较高,不管是运放还是PCB板设计

网友I:
光电管的输出电流大概为几十pA到几十nA,运放的失调电流最大不能超过10pA,反馈电阻也会引入热噪声,不宜太大,一般先采用跨阻放大,再输出给增益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