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1-28):
这个芯片是SOP8的。两侧一面4个脚。一共8个脚 。这个是用在蓝牙拨号器上的!

网友A:
描个图上来,
最好说明下什么功能 板子是做什么的。
提供的信息越多,知道的答案概率越大

网友B:
发个照片也不发全,连个封装也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个照片也不发全,连个封装也看不出来。

是啊,根本无从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