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时钟配置

楼主(2013-01-28):
STM32F207 时钟配置 问题
我配置的时钟文件如下,外部晶振是8M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000b Zero wait state, if 0 < SYSCLK≤ 24 MHz
      001b One wait state, if 24 MHz < SYSCLK ≤ 48 MHz
      010b Two wait states, if 48 MHz < SYSCLK ≤ 72 MHz*/
    /* Flash 1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 DISABLE PLL */
    RCC_PLLCmd(DISABLE);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1 = HCLK / 4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PCLK2 = HCLK / 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 ADCCLK = PCLK2 / 4 */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这里是我下载了官方F2系列 时钟配置文件 ,参考此文件做的 RCC_PLLSource_HSE = 8M*/
/* PLLCLK = (RCC_PLLSource_HSE/8) * 192/2 = 9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8,192,2,8);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Get Clock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Status);

// /* unused GPIO pins set to analog-input mode to improve EMC */
// GPIO_AIM_Init(1);
  }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使用与系统同样的
// SysTick_SetReload(0xffffff);     //以最大开始重新装载

}

而我实际得到的是300M,附件里面有我读到的时钟值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望指点一二!!!

网友A:
you need to modify "HSE_Value" this value from 25000000 to 8000000 in the stm32f20x.h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