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中断点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MAPLAB中黄色的断点是什么意思,自己就出现了,去也去不掉

楼主:
大家都放假了吗,怎么没人啊,还是我自己来回答吧,是C语句对应的反汇编语句中有地方被设置了断点,只有把汇编中的断点去掉才能将C中的汇编去掉,是看了MPLAB使用指南发现的

网友A:
mplab都是红色的断点,哪有黄色的断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都是红色的断点,哪有黄色的断点啊

如果反汇编代码里有断点的话,对应的C语句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断点,这个黄色的断点不能直接删,只能将汇编代码中的断点删了才会被删掉

网友B(2016-09-03):
引用 楼主:
如果反汇编代码里有断点的话,对应的C语句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断点,这个黄色的断点不能直接删,只能将汇 ...

怎么去掉这个黄色的断点呢?我的程序昨天还正常,今天运行就突然冒出来一个黄色的断点,一运行就停在这里了

网友C:
在任何代码中,右键选移除所有断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