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DCM输入频率变化的情况下,其输出频率不变

楼主(2013-01-28):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不同是给不同的M、D,这个要在PLL文件中加个判断,不知行不行。我没做过,就是讨论一下哈:)。。

网友B:
没有做过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呵呵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的,如果你能检测时钟频率的话,根据不同频率设置不同的PLL就可以,但要检测频率则需要另外有个稳定的时钟来做计数

网友A:
有其他的稳定时钟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时钟经过PLL直接产生27MHz了

楼主:
spartan3没有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