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PCB电源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3-01-28):
                             图1                                                                                   图 2
在电路中存在多组电源,想问下如果刨除其它的因素。两组电源(3.3V、5V)到达同一个芯片引脚的走线,是并排走线如图2,还是两组电源各靠板边走线好(如图1)?,感觉图1抵消共模干扰的效果比较好,请大侠指教。

网友A:
3.3V电源与5V什么关系,如使用LDO将5V转为3.3V吗,还是各自独立?

网友B:
走第二种
但是 实际的布线经验 电源线走短 粗  考虑回路
另外还要考虑其他器件的位置
电流大的放边上

网友B: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个IC另外用颗3.3V LDO 给他供电 不是更好吗?只有几毛的成本,
还可以控制en 达到节电目的

楼主:
哦 不是隔离的情况是5V经过LDO 转成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不是隔离的情况是5V经过LDO 转成3.3V

那也走第二种

网友D:
嗯,第二种好,我师父教我布线的时候就是别走闭合回路,起干扰。。

网友E:
避免形成大环路.图2合适.

网友F:
尽量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G:
第二种,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H:
减少电流环路面积,降低干扰。只知道理论,具体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I:
根本就无所谓

哪来的环路,哪来的干扰,只要地线紧贴电源线,那种画法都一样。
如果是两层板,考虑布线问题,第一种画法可能性更大。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遇到了个麻烦,搞的东西是个音频接收发系统,音频信号TX通过2.4G无线模块发给RX然后功放输出。图1是老机子(以前人搞的)通过AP测试的整个系统底噪,图2是现在搞的版本测试的整个系统底噪(主要是50HZ及谐波存在)。
以前的要优于现在的机子。RX的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出在TX上。有点想不通还要如何处理,TX都是通过适配器5V输出然后LDO稳压到3.3V供电。数模隔离已经隔了。数模电源中间也加了个磁珠。图3是以前TX板子的布线图,图4是现在板子的布线图。以前的是四层板中间两层有大面积的地,现在的版本要求costdown改成了两层板。
请教一下各位:
1、关于消除这种小底噪有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呢?加电容应该影响不是太大,是不是布板上还要注意什么细节?
2、请教下数模分地采取单点接地时,是在AD/DA附近连接好点呢?还是有条件在主电源滤波电容附近单点接地好点呢?
内容有点多谢谢各位版主、大虾了!

网友I:
以前的是四层板中间两层有大面积的地,现在的版本要求costdown改成了两层板。

难度大了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的是四层板中间两层有大面积的地,现在的版本要求costdown改成了两层板。

难度大了n倍 ...

jlass赐教下子了,简单说下也行,给个大概方向就行。现在的铺地范围也蛮大的,只是以前的电源都是用地包裹起来的。

网友I:
涉及到射频部分,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主要就是从回路分析,你做了分割地的话,千万不要有信号线的回路跨越分割的地层。
射频部分尽量远离(上下左右大于2mm)其他信号包括地。

网友J:
打样动手搞起,再去分析理论,上车再买票。

网友K:
减小回路面积,面积越小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