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fare 1卡 写的问题(MFRC522 )

楼主(2013-01-28):
对于新卡 块3    KEYA: FF FF FF FF FF FF  KEYB: FF FF FF FF FF FF  FF    权限字节:ff  07 80 69       操作数据块时,用KEYA可以读,用KEYA也可以改KEYA和KEYB,但是不能对数据块进行写操作。但是将KEYA修改后,却可以写操作。

网友A:
先换第三方写卡器验证……如果可以就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第三方写卡器验证……如果可以就是你的程序问题。

没有第三方写卡器啊,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没有就可以申请买一个……
不过可以确定是你的程序问题,因为我用过的各种卡,新拆封时都可以自由读写的,不需要修改什么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