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做成实物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3-01-28):
问题如题。
测试的时候出现的现象是,当运放同相端(V2)我加5V电压的时候,R1两端电压8+V,R3两端电压是-3V左右。当我把同相端(V2)电压加到10V的时候,运放就会迅速升温,变的很烫。R2两端的电压是5V作用。而且输出也不正确,V2等于0的时候就有0.5V的电压输出,随着V2的增加,输出一直是增加的,稳压管也没有起到作用。

实物连接的时候,R1、D1和V2是接的同一个地。

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问题,电路检查好几遍了,没问题啊。

楼主:
顶起,不要沉了。。

网友A:
稳压管前面没有限流电阻你的稳压管跟短路有区别吗?没烧运放说明你的运放真是好货呀。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楼主,OP37是运放而不是比较器,而且好想不是轨对轨的,你输入电压这么接近轨,能输出正确么?楼主不要迷信仿真了,多搭实际电路。

网友C:
你把R1去掉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楼主,OP37是运放而不是比较器,而且好想不是轨对轨的,你输入电压这么接近轨,能输出正确么 ...

仿真是很坑爹。
可以做比较器的器件有哪些,麻烦给些型号?
轨对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前面没有限流电阻你的稳压管跟短路有区别吗?没烧运放说明你的运放真是好货呀。 ...

谢谢提醒,刚开始学习,很多还不知道。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另外楼主,OP37是运放而不是比较器,而且好想不是轨对轨的,你输入电压这么接近轨,能输出正确么 ...

项目要求器件150度高温,这个温度的比较器没找到,就想着用运放搭个比较电路。这样的电路需要哪些注意的,前面的电路需要哪些改进的,希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D:
比较器的型号你不会用google和baidu找?为什么非要人给你?
稳压管前面不用电阻限流,说明你应该补点基础知识,而不是来做150度高温这么高难度的项目。
说话有点冲,但希望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