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6和J-LINK调试出现问题,自动关闭,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3-01-28):
如题,出现如下提示,不知如何解决,请大侠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MDK4.6版本,JLINK是被迫升级到4.54,就这样了,求救啊

网友A:
MDK4.6能认出用的jlink是山寨的,下面是copy网上的解决方法:

看到有很多升级到4.53以上时,JLINK无法识别,Receive 0 bytes的问题,前段时间也在这上面困扰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是山寨SN号被禁的原因,所以找了几个可以自定义SN的固件,现在贡献给大家,使用方法就是跟刷jlink固件一样的方法,如果你使用的是自定义ID的固件,刷完后,到Jlink-Commander里面输入Exec SetSN=xxxxxxxx (你自己定义的ID 必须为8位)。回车后显示OK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使用4.5以上的jlink软件来升级了。

注意:如果你刷的是自定义ID的固件,刷完后必须设置SN后再升级固件,设置完SN前,即使它提示要求升级固件,也请不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4.6能认出用的jlink是山寨的,下面是copy网上的解决方法:

看到有很多升级到4.53以上时,JLINK无法识 ...

多谢大侠,问题解决!:D

网友B:
很给力
:P

网友C(2013-03-11):
哈哈,刚刚解决完~很好

网友D(2013-05-13):
很给力 谢谢大侠

网友E(2014-01-08):
马上尝试,多谢!

网友E:
解决了一半问题 ,可以用jlink下载程序,但是debug有问题,处理器是LPC1225,SWD接口
点debug按钮时提示
EVALUATION MODE
Running with code limit: 32K
确定后进入debug界面,所有单步调试的按钮都用不了

求助,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一半问题 ,可以用jlink下载程序,但是debug有问题,处理器是LPC1225,SWD接口
点debug按钮时提示
EVA ...

KEIL都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F:
KEIL都没**?

这帖子应该早点浮上来的,搞的我还买过了一个新的JLINK

网友G(2016-03-02):
帮上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