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锂电池长期工作在1c以上的电流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3-01-28):
现在使用800mah的锂电池做打印,打印时测得电流在1.2A左右(打印时间在10s左右),已经超过锂电池的额定的放电电流,想问下锂电池长期工作在1c以上的电流有什么坏处或者隐患?谢谢

网友A:
手持式打印机?
一天打印多少时间?
既然是做锂电池的,那考虑能使用多少时间?
1C以上放电,寿命降低 发热增大
你考虑多久换电池?

网友B:
这种设备卖价这么高,用1850mAH甚至容量更高电池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式打印机?
一天打印多少时间?
既然是做锂电池的,那考虑能使用多少时间?

是手持热敏打印机,我修改程序,减小加热时间(打印时间在10s以内),目前测试发现电流峰值达到850~870ma,但平均电流在500~600ma这样。因为打印的数据不多,可以打印几百个数据。
这样使用锂电池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卖价这么高,用1850mAH甚至容量更高电池的如何?

18650也考虑过,但体积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