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电感还是磁珠?

楼主(2013-01-28):
这里的L12是个什么东东?为什么参数是120-ohm呢?
如果是磁珠的话,应该标 xx ohm at xx MHz

网友A:
磁珠,没标你想那么细,太长了:lol

网友B:
磁珠,默认at 100MHz,除特别要求外。原理图都像LZ所说的那样标,整张图会看想来乱七八糟的的。
如:0.1uF,如果标齐了,得容值,耐压值,材质等。通常大家都省掉一些默认的参数。每家公司,或每个团队都有自已的风格。

网友C:
磁珠  120-100M

网友D:
明显隔离2个电源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