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DM下载最小系统(飞思卡尔)

楼主(2013-01-28):
按照下图接线,请问BDM能正常下载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调试口的电路可以用,如果你调试当中不能正常下载,在保证电路正确的情况下,多注意一下CW的使用是否出了问题

楼主:
那上面的那个电路是否正确呢?

楼主:
已经证明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