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下图的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

楼主(2013-01-28):
请教各位大神图中的MIC可以用两端引线的驻极体麦克吗?不妥的话,那放大电路应该怎么修改呢?

楼主:
说明一下:图中的3T为3V,不好意思啊,之前忘了附图了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的!

网友B:
印象中驻极体电容话筒需要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驻极体电容话筒需要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是的,我是第一次搞这个,今天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我的电路和网上的有出入,然后我也试了一下自己的电路,结果就是完全没有我想要的结果,所以在这里也想向大家学习,能多给我一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的!

可是现在我把放音乐的耳机对准麦克,输出检测不到想要的信号啊

网友C:
去掉R62、65,
去掉C91、95
R61改3k3,R63改1M
C93用473,C92用4U7
R64改接+3V与MIC之间

网友D:
咪头无偏置电压,不能工作!贴个图你参考。三极管放大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R62、65,
去掉C91、95
R61改3k3,R63改1M

C93用4.7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咪头无偏置电压,不能工作!贴个图你参考。三极管放大自己加。

好的,我试一下。我问下啊,咪头可不可以直接加个1.5V到2V的电压啊,这个三极管放大我看有很多都是用9014做的,这个用我上面贴的那个三极管可以吗?还是说三极管放大管子可以随便选,没什么限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C93用4.7uF的?

看醒了;P
完后测Vce2V左右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我问下啊,咪头可不可以直接加个1.5V到2V的电压啊,这个三极管放大我看有很多都是用9014 ...

直接加你说的电压时测试时可以的,你这是应该是做前置放大,倍数不会太大,放大三极管当然没什么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醒了
完后测Vce2V左右就行了

我在面包板上是按这个电路搭的,上午测得时候还能看到输出的波形(我把放音乐的耳机对准咪头,然后测输出信号),等到下午再测的时候,测出的全是50Hz的信号,而且幅值达到V级别,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咪头无偏置电压,不能工作!贴个图你参考。三极管放大自己加。

你看这个可以吗?这个电路可能过于简单,怎么样可以提高电路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呢?你给出的电路前面用了两个+10uF的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这个会不会增加电路的成本,或者说占用空间啊?

网友C:
行了啊,你能成功了

你的故障自己弄吧

C93用0.47或474或470n吧,注意测测各点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了啊,你能成功了

你的故障自己弄吧

我也郁闷了,为什么再测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50Hz工频干扰,我想问下,就是测出的Vce一定是要达到2V左右为好吗?还有那个咪头的输出端(未接地的那一端)这个电压应该多大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驻极体电容话筒需要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麻烦你帮我看下这个简单的电路可以不?如果用于工程上的话,还需要做哪些修改呢?

网友C:
1.5~2V都行

工程应用需要知道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2V都行

工程应用需要知道更多

嗯,那工程应用还需要知道哪些呢?

网友C:
一是什么音源
二是后端是什么
三用于什么设备
等---

网友B:
既然是工程应用,建议选个成品的麦克风放大器,例如以下的:
http://para.maximintegrated.com/en/search.mvp?fam=mic_amps&tree=audio

Total Parts:14
Matching Parts:14
Comparing:
ChannelsVSUPPLY
(V)
VSUPPLY
(V)
IQ
(mA)
THD+N
(%)
en
(nV/√Hz)
PSRR
(dB)
Input TypeExt. GainFxd. Gain
(|V/V|)
Fxd. Gain
(|V/V|)
Microphone BiasRoHS AvailableIndustry QualifiedPackage/PinsSmallest Available Pckg.
(mm2)
Budgetary
Price
minmaxtypminminmaxmax w/pinsSee Notes
Current Selections:-----------------
Parametric Selection Controls:
4.5
2.4
2.4
5.5
5.5
3.6
≤0.024
≤0.23
≤0.75
≤3.1
0.05
0.015
0.015
Differential
Differential with Aux
Single Ended
Yes
No
Yes
No
Yes
Automotive - AECQ100
Automotive - General
µMAX/10
SC70/5
SC70/6
SOT/5
SOT/8
TDFN-EP/14
TDFN-EP/8
TQFN/16
TSSOP/14
16.8
5.3
5.3
$0.63 @1k
$0.24 @1k
$0.24 @1k
Hidden Columns: 2 (Default)
Show All Columns
Show Default Column Set
Unhide Columns with Selections
Unhide Sorted Columns
Or click a column name to unhide:
Channels
VSUPPLY (min) (V)
VSUPPLY (max) (V)
IQ (typ) (mA)
THD+N (%)
en (nV/√Hz)
PSRR (min) (dB)
Input Type
Ext. Gain
Fxd. Gain (min) (|V/V|)
Fxd. Gain (max) (|V/V|)
Microphone Bias
RoHS Available
Industry Qualified
Package/Pins
Smallest Available Pckg. (max w/pins) (mm2)
BudgetaryPrice (See Notes)

Sort by: Part Number:
Default = Newest First

MAX9814  Microphone Amplifier with AGC and Low-Noise Microphone Bias12.75.53.10.043055Single EndedNo1001000YesYesAutomotive - GeneralTDFN-EP/149.6$0.63 @1k
MAX9812H  Tiny, Low-Cost, Single-Input, Fixed-Gain Microphone Amplifiers with Integrated Bias14.55.50.230.01540100Single EndedNo1010YesYes-SC70/65.3$0.30 @1k
MAX9812L  Tiny, Low-Cost, Single-Input, Fixed-Gain Microphone Amplifiers with Integrated Bias12.73.60.230.0440100Single EndedNo1010YesYes
Automotive - AECQ100
Automotive - General
SC70/65.3$0.30 @1k
MAX9813H  Tiny, Low-Cost, Dual-Input, Fixed-Gain Microphone Amplifiers with Integrated Bias24.55.50.230.01540100Single EndedNo1010YesYes-SOT/89$0.48 @1k
MAX9813L  Tiny, Low-Cost, Dual-Input, Fixed-Gain Microphone Amplifiers with Integrated Bias22.73.60.230.0440100Single EndedNo1010YesYes-SOT/89$0.48 @1k
MAX4063  Differential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with Internal Bias and Complete Shutdown22.45.50.750.051295Differential with AuxYes2020YesYes-
TQFN/16
TSSOP/14
16.8$0.50 @1k
MAX4060  Differential Mic Preamp with Internal Bias and Complete Shutdown24.55.50.750.0510090Differential with AuxNo1010YesYes-TDFN-EP/89.6$0.45 @1k
MAX4061  Differential Mic Preamp with Internal Bias and Complete Shutdown12.45.50.750.052090DifferentialNo1010NoYes-TDFN-EP/89.6$0.45 @1k
MAX4062  Differential Mic Preamp with Internal Bias and Complete Shutdown22.45.50.750.052090Differential with AuxYes1010YesYes-µMAX/1015.4$0.45 @1k
MAX4465  Low-Cost, Single, Microphone Preamplifier12.45.50.0240.0280112Single EndedYes--NoYes-
SC70/5
SOT/5
5.3$0.24 @1k
MAX4466  Low-Cost, Single, Microphone Preamplifier12.45.50.0240.0380112Single EndedYes--NoYes-
SC70/5
SOT/5
5.3$0.24 @1k
MAX4467  Low-Cost, Single,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with Complete Shutdown12.45.50.0240.0280112Single EndedYes--YesYes-SOT/89$0.32 @1k
MAX4468  Low-Cost, Single,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with Complete Shutdown12.45.50.0240.0380112Single EndedYes--YesYes-SOT/89$0.32 @1k
MAX4469  Low-Cost, Dual, Microphone Preamplifier22.45.50.0240.0280112Single EndedYes--NoYes-SOT/89$0.32 @1k

网友B:
电路还是那个电路,但集成到IC里,体积小,性能有保证(很多还带AGC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帮我看下这个简单的电路可以不?如果用于工程上的话,还需要做哪些修改呢?
...

这个电路没问题,典型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只要电路不失真,就应该没事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没问题,典型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只要电路不失真,就应该没事

嗯,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还是那个电路,但集成到IC里,体积小,性能有保证(很多还带AGC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咪头无偏置电压,不能工作!贴个图你参考。三极管放大自己加。

我想问下,对于这个电路为什么我刚开始测得时候(耳机对准咪头MIC,然后测试C4输出端的波形),可以测出波形,但是很小,等过一会儿再一次测得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测出A点电压为2.2V,B点电压为370mV左右,C点电压为0.6-0.7V左右,(没有用图示的3.3V,用的是2.7V)这个怎么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没问题,典型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只要电路不失真,就应该没事

我想问下,对于这个电路为什么我刚开始测得时候(耳机对准咪头MIC,然后测试C4输出端的波形),可以测出波形,但是很小,等过一会儿再一次测得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测出A点电压为2.2V,B点电压为370mV左右,C点电压为0.6-0.7V左右,(没有用图示的3.3V,用的是2.7V)这个怎么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R62、65,
去掉C91、95
R61改3k3,R63改1M

我想问下,对于这个电路为什么我刚开始测得时候(耳机对准咪头MIC,然后测试C4输出端的波形),可以测出波形,但是很小,等过一会儿再一次测得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测出A点电压为2.2V,B点电压为370mV左右,C点电压为0.6-0.7V左右,(没有用图示的3.3V,用的是2.7V)这个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对于这个电路为什么我刚开始测得时候(耳机对准咪头MIC,然后测试C4输出端的波形),可以测 ...

不要C1
C3/0.47
R1/4k7
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C1
C3/0.47
R1/4k7

好的,我刚才出去之前电源没断,现在过了有1个多小时了,现在再测的时候B点电压上去了,有06-0.7V,C点电压有1.1V左右,现在我把2.7V的电压调到3.3V,测得B点电压是0.6-0.7V,C点电压1.6-1.7V,这个怎么好像又正常了?不过A电压好像有点大,有2.7V左右,我不知道这个咪头上面写着34G5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刚才我想问下那个淘宝卖家这个咪头的参数,被告知说技术不在。 我想问下就是这个咪头A点的偏置电压可以达到这个2.7V吗?时间久了,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还有,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说在A点那个地方,并联一个22nF的电容,最后的输出音量会好点,所以我才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对于这个电路为什么我刚开始测得时候(耳机对准咪头MIC,然后测试C4输出端的波形),可以测 ...

哦,明白了。你的B电压才370mv,三极管都发射结都没打开,三极管处于截止区。把R2接到2.7v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明白了。你的B电压才370mv,三极管都发射结都没打开,三极管处于截止区。把R2接到2.7v就好 ...

嗯,现在可以了

网友F:
开始上电时,C点电压0.7+(2.7-0.7)/[1000/(1000+3.3)]=2.6934V  三极管饱和导通,MIC信号被放大,就是上电开始看到有信号输出的现象。 三极管饱和后,C点电压又开始下降,这样导致B电压跟随下降(B与C是串联电路),三极管截止,MIC信号不被放大,所以没有信号输出。 当三极管截止后,C点电压又升高到2.6934V,三极管又重复上述过程,电路进入死循环。这就是 为什么楼主过段时间观察出来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始上电时,C点电压0.7+(2.7-0.7)/[1000/(1000+3.3)]=2.6934V  三极管饱和导通,MIC信号被放大,就是上 ...

这个是因为那个10uF钽电容的关系吗?我现在把它换小一点,就好了。还有就是,如果不用钽电容,用普通电容的话,好像也会出现时有时无的现象,有时候压根就没有(这时候我测C点的电压会非常小,大概也就是零点几伏特。

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电路结构和上述是一样的,三极管用的不同,比方说我用9018这个三极管来放大几十兆赫兹的交流小信号,放大3-5倍)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电路进行正常放大的时候,这个管子的基极电压不是0.6-0.7V,而是比它小啊,大概是0.5V左右,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按照模电书上的来讲,这个时候基极不应该是0.6-0.7V左右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C1
C3/0.47
R1/4k7

对于这种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电路结构和上述是一样的,三极管用的不同,比方说我用9018这个三极管来放大几十兆赫兹的交流小信号,放大3-5倍)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电路进行正常放大的时候,这个管子的基极电压不是0.6-0.7V,而是比它小啊,大概是0.5V左右,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按照模电书上的来讲,这个时候基极不应该是0.6-0.7V左右的电压吗?

网友G:
回Ls,9018是个高频管,为了实现高频,需要结电容非常小,所以就会把结面积做得尽可能小。结面积小意味着那个Is变小,所以管压降会比较小。同样的,如果你拿一个功率管,你会发现那个结压降能到1V以上,甚至更高。主要就是结面积影响的。

你这个电路,从你前面提到的问题来看:
现在我把2.7V的电压调到3.3V,测得B点电压是0.6-0.7V,C点电压1.6-1.7V,这个怎么好像又正常了?

这说明你对集电极偏执设置有点问题。2.7V供电时,把R3减小,R2增大,但是效果估计不会太明显,插入射极电阻应该效果会更好一些。

C1的作用是一个低通,可以减小柱极体产生的噪声,效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毕竟便携设备,提高那么一点音质不一定能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Ls,9018是个高频管,为了实现高频,需要结电容非常小,所以就会把结面积做得尽可能小。结面积小意味着那 ...

这个插入的射极电阻应该加多大的呢?C1的作用原来是这样啊。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进行设计高频放大电路的时候,比方说一个一两百兆赫兹的高频小信号经过一个高频管组成的放大电路时,这是个简单的共射放大电路,和上面的那个9014组成的电路结构差不多,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放大电路进行工作的时候,这个基极的直流电压没有0.6-0.7V,一般才只有0.5V左右呢?这个也是因为管压降的影响吗?

网友G:
你知道那个0.6V是怎么来的吗?那个是跟结面积和电流有关的一个近似值。。。射极电阻是起反馈作用的,1k估计差不多,跟实际测试结果来选值吧(主要是我懒得算了)

网友:
设计时让其始终工作于放大状态

网友H:
楼主是做什么的  ,这个电路也就家里diy玩玩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做什么的  ,这个电路也就家里diy玩玩还差不多

做电子类的研发的,你说的是,这个电路也就只能DIY玩玩罢了

网友I(2013-10-10):
是必须要加偏置电压的,驻极体实际输出的电荷,实际改变的是电容,工作机理是在声压的作用,改变了其电容,影响了电荷的多少,产生电荷的充电与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