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什么仿真软件比较好些

楼主(2013-01-28):
我做模拟电路想用个仿真软件,不知什么样的好些?谢谢各位!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1461-1-1.html
这里有过模拟电路仿真软件的讨论

网友B:
模拟电路最好实际动手,干扰因素实在太多了,就算仿真成功了,实际也不一定对。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D:
计算   焊电路   调试 再计算…………;P

网友E:
仿真软件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起码能仿真出原理的正确性,至少干扰还得现实中解决。
我就经常设计一个电路,大体一看一分析,也对。
但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就是原理审查。不至少第一次PCB投板就失败太大

网友F:
Multisim,我们模电里面学的

网友G(2013-03-07):
仿真软件和实践结合,简单的电路仿真软件可以胜任,但环境复杂的就可能相差很远了。PROTUES 也不错。

网友H:
Multisim不错,跟实际信号差不了太多,protues适合仿真数字信号,调调程序

网友I:
不推荐初学者用模拟软件.因为初学者不知道其所以然,初学者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动手.观察.

网友J(2013-08-20):
个人感觉pspice好用一些,因为仿真你很容易建立一些模型(因为很多公司官网都会有元器件spice模型),而multisim那就不是一两下的事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