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窗口比较器

楼主(2013-01-28):
本人完全按照模电课本上的窗口比较器做了一个相同的电路,用的运放芯片是LM393,下限电压为5V,上限电压为15V,理论上输入Ui到了5V输出低电平,到了15V输出高电平,问题是,怎么到了4V 就输出低电平且到了6v后电平才保持低电平不变,4V到6V之间是一个直线下降过程, 在上限电压时也是一样的,都有很长一个电平的跳变过程,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使这个过程变短?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电路参数,把比较器电路图贴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