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8V 28A用什么继电器?

楼主(2013-01-28):
控制28V 28A用什么继电器 啊……啊啊?

网友A:
JQX-30F
30A  250VAC
30A  28VDC

或者欧姆龙OMRON G7L-2A
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使用脉冲继电器比较合适。可靠性较高!

网友C:
MOS 管或者接触器吧,继电器有点勉强了

网友D:
有那么大电流的继电器吗?还是用接触触器吧

网友E:
脉冲继电器

网友F:
直流?交流?
直流用MOS管;
交流用可控硅;

网友D:
弄什么呀?要那么大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大电流的继电器吗?还是用接触触器吧

问题是那个东西声音太大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那个东西声音太大了啊……

问题是哥们你的电流也太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