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章 RTC实时时钟实验

楼主(2013-01-28):
第二十章 RTC实时时钟实验
前面我们介绍了两款液晶模块,这一章我们将介绍STM32的内部实时时钟(RTC)。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ALIENTEK 2.8寸TFTLCD模块来显示日期和时间,实现一个简单的时钟。另外,本章将顺带向大家介绍BKP的使用。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20.1 STM32 RTC时钟简介
20.2 硬件设计
20.3 软件设计
20.4 下载验证

20.1 STM32 RTC时钟简介
STM32的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STM32的RTC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RTC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寄存器)是在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RTC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但是在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RTC,以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所以在要设置时间之前, 先要取消备份区域(BKP)写保护。
RTC的简化框图,如图20.1.1所示:

图20.1.1 RTC框图
RTC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参见图20.1.1),第一部分(APB1接口)用来和APB1总线相连。此单元还包含一组16位寄存器,可通过APB1总线对其进行读写操作。APB1接口由APB1总线时钟驱动,用来与APB1总线连接。
另一部分(RTC核心)由一组可编程计数器组成,分成两个主要模块。第一个模块是RTC的预分频模块,它可编程产生1秒的RTC时间基准TR_CLK。RTC的预分频模块包含了一个20位的可编程分频器(RTC预分频器)。如果在RTC_CR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的允许位,则在每个TR_CLK周期中RTC产生一个中断(秒中断)。第二个模块是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被初始化为当前的系统时间,一个32位的时钟计数器,按秒钟计算,可以记录4294967296秒,约合136年左右,作为一般应用,这已经是足够了的。
RTC还有一个闹钟寄存器RTC_ALR,用于产生闹钟。系统时间按TR_CLK周期累加并与存储在RTC_ALR寄存器中的可编程时间相比较,如果RTC_CR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允许位,比较匹配时将产生一个闹钟中断。
RTC内核完全独立于RTC APB1接口,而软件是通过APB1接口访问RTC的预分频值、计数器值和闹钟值的。但是相关可读寄存器只在RTC APB1时钟进行重新同步的RTC时钟的上升沿被更新,RTC标志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如果APB1接口刚刚被开启之后,在第一次的内部寄存器更新之前,从APB1上都处的RTC寄存器值可能被破坏了(通常读到0)。因此,若在读取RTC寄存器曾经被禁止的RTC APB1接口,软件首先必须等待RTC_CRL寄存器的RSF位(寄存器同步标志位,bit3)被硬件置1。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RTC相关的几个寄存器。首先要介绍的是RTC的控制寄存器,RTC总共有2个控制寄存器RTC_CRH和RTC_CRL,两个都是16位的。RTC_CRH的各位描如图20.1.2所示:

图20.1.2 RTC_CRH寄存器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用来控制中断的,我们本章将要用到秒钟中断,所以在该寄存器必须设置最低位为1,以允许秒钟中断。我们再看看RTC_CRL寄存器。该寄存器各位描述如图20.1.3所示:

图20.1.3 RTC_CRL寄存器各位描述
本章我们用到的是该寄存器的0、3~5这几个位,第0位是秒钟标志位,我们在进入闹钟中断的时候,通过判断这位来决定是不是发生了秒钟中断。然后必须通过软件将该位清零(写0)。第3位为寄存器同步标志位,我们在修改控制寄存器RTC_CRH/CRL之前,必须先判断该位,是否已经同步了,如果没有则等待同步,在没同步的情况下修改RTC_CRH/CRL的值是不行的。第4位为配置标位,在软件修改RTC_CNT/RTC_ALR/RTC_PRL的值的时候,必须先软件置位该位,以允许进入配置模式。第5位为RTC操作位,该位由硬件操作,软件只读。通过该位可以判断上次对RTC寄存器的操作是否完成,如果没有,我们必须等待上一次操作结束才能开始下一次操作。
第二个要介绍的寄存器是RTC预分频装载寄存器,也有2个寄存器组成,RTC_PRLH和RTC_PRLL。这两个寄存器用来配置RTC时钟的分频数的,比如我们使用外部32.768K的晶振作为时钟的输入频率,那么我们要设置这两个寄存器的值为32767,以得到一秒钟的计数频率。RTC_PRLH的各位描述如图20.1.4所示:

图20.1.4 RTC_PRLH寄存器各位描述
从图20.1.4可以看出,RTC_PRLH只有低四位有效,用来存储PRL的19~16位。而PRL的前16位,存放在RTC_PRLL里面,寄存器RTC_PRLL的各位描述如图20.1.5所示:

图20.1.5 RTC_PRLL寄存器各位描述
在介绍完这两个寄存器之后,我们介绍RTC预分频器余数寄存器,该寄存器也有2个寄存器组成RTC_DIVH和RTC_DIVL,这两个寄存器的作用就是用来获得比秒钟更为准确的时钟,比如可以得到0.1秒,或者0.01秒等。该寄存器的值自减的,用于保存还需要多少时钟周期获得一个秒信号。在一次秒钟更新后,由硬件重新装载。这两个寄存器和RTC预分频装载寄存器的各位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列出来了。
接着要介绍的是RTC最重要的寄存器,RTC计数器寄存器RTC_CNT。该寄存器由2个16位的寄存器组成RTC_CNTH和RTC_CNTL,总共32位,用来记录秒钟值(一般情况下)。此两个计数器也比较简单,我们也不多说了。注意一点,在修改这个寄存器的时候要先进入配置模式。
最后我们介绍RTC部分的最后一个寄存器,RTC闹钟寄存器,该寄存器也是由2个16为的寄存器组成RTC_ALRH和RTC_ALRL。总共也是32位,用来标记闹钟产生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RTC_CNT的值与RTC_ALR的值相等,并使能了中断的话,会产生一个闹钟中断。该寄存器的修改也要进入配置模式才能进行。
因为我们使用到备份寄存器来存储RTC的相关信息(我们这里主要用来标记时钟是否已经经过了配置),我们这里顺便介绍一下STM32的备份寄存器。
备份寄存器是42个16位的寄存器(战舰开发板就是大容量的),可用来存储84个字节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他们处在备份域里,当VDD电源被切断,他们仍然由VBAT维持供电。即使系统在待机模式下被唤醒,或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时,他们也不会被复位。
此外,BKP控制寄存器用来管理侵入检测和RTC校准功能,这里我们不作介绍。
复位后,对备份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并且备份域被保护以防止可能存在的意外的写操作。执行以下操作可以使能对备份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1)通过设置寄存器RCC_APB1ENR的PWREN和BKPEN位来打开电源和后备接口的时钟
2)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的DBP位来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我们一般用BKP来存储RTC的校验值或者记录一些重要的数据,相当于一个EEPROM,不过这个EEPROM并不是真正的EEPROM,而是需要电池来维持它的数据。关于BKP的详细介绍请看《STM32参考手册》的第47页,5.1一节。
最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备份区域控制寄存器RCC_BDCR。该寄存器的个位描述如图20.1.6所示:

图20.1.6 RCC_ BDCR寄存器各位描述
RTC的时钟源选择及使能设置都是通过这个寄存器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在RTC操作之前先要通过这个寄存器选择RTC的时钟源,然后才能开始其他的操作。
寄存器介绍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下面来看看要经过哪几个步骤的配置才能使RTC正常工作。RTC正常工作的一般配置步骤如下:
1)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
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要访问RTC和备份区域就必须先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域时钟。这个通过RCC_APB1ENR寄存器来设置。
2)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要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就要先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写保护在每次硬复位之后被使能),否则是无法向备份区域写入数据的。我们需要用到向备份区域写入一个字节,来标记时钟已经配置过了,这样避免每次复位之后重新配置时钟。
3)复位备份区域,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在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之后,我们可以先对这个区域复位,以清除前面的设置,当然这个操作不要每次都执行,因为备份区域的复位将导致之前存在的数据丢失,所以要不要复位,要看情况而定。然后我们使能外部低速振荡器,注意这里一般要先判断RCC_BDCR的LSERDY位来确定低速振荡器已经就绪了才开始下面的操作。
4)选择RTC时钟,并使能。
这里我们将通过RCC_BDCR的RTCSEL来选择选择外部LSI作为RTC的时钟。然后通过RTCEN位使能RTC时钟。
5)设置RTC的分频,以及配置RTC时钟。
在开启了RTC时钟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RTC时钟的分频数,通过RTC_PRLH和RTC_PRLL来设置,然后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并同步之后,设置秒钟中断。然后设置RTC的允许配置位(RTC_CRH的CNF位),设置时间(其实就是设置RTC_CNTH和RTC_CNTL两个寄存器)。
6)更新配置,设置RTC中断。
在设置完时钟之后,我们将配置更新,这里还是通过RTC_CRH的CNF来实现。在这之后我们在备份区域BKP_DR1中写入0X5050代表我们已经初始化过时钟了,下次开机(或复位)的时候,先读取BKP_DR1的值,然后判断是否是0X5050来决定是不是要配置。接着我们配置RTC的秒钟中断,并进行分组。
7)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最后,我们要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在秒钟中断产生的时候,读取当前的时间值,并显示到TFTLCD模块上。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我们就完成了对RTC的配置,并通过秒钟中断来更新时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0.2 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串口
3)  TFTLCD模块
4)  RTC
前面3个都介绍过了,而RTC属于STM32内部资源,其配置也是通过软件设置好就可以了。不过RTC不能断电,否则数据就丢失了,我们如果想让时间在断电后还可以继续走,那么必须确保开发板的电池有电(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标配是有电池的)。

《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章 RTC实时时钟实验.rar

实验15 RTC实验.rar

楼主:
20.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RTC的文件夹。然后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工程,新建一个rtc.c的文件和rtc.h的头文件,保存在RTC文件夹下,并将RTC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由于篇幅所限,rtc.c中的代码,我们不全部贴出了,这里针对几个重要的函数,进行简要说明,首先是RTC_Init,其代码如下:
//实时时钟配置
//初始化RTC时钟,同时检测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BKP->DR1用于保存是否第一次配置的设置
//返回0:正常
//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Init(void)
{
       //检查是不是第一次配置时钟
       u8 temp=0;
       if(BKP->DR1!=0X5050)//第一次配置
       {
             RCC->APB1ENR|=1<<28;       //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       //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RCC->BDCR|=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
              RCC->BDCR&=~(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结束
           RCC->BDCR|=1<<0;            //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while((!(RCC->BDCR&0X02))&&temp<250)//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
                     temp++;
                     delay_ms(10);
              };
              if(temp>=250)return 1;                //初始化时钟失败,晶振有问题                                              RCC->BDCR|=1<<8;                  //LSI作为RTC时钟
              RCC->BDCR|=1<<15;                 //RTC时钟使能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while(!(RTC->CRL&(1<<3)));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CRH|=0X01;                   //允许秒中断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PRLH=0X0000;
              RTC->PRLL=32767; //时钟周期设置(有待观察,看是否跑慢了?)理论值:32767                        RTC_Set(2012,9,7,13,16,55);      //设置时间
              RTC->CRL&=~(1<<4);          //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BKP->DR1=0X5050;
             printf("FIRST TIME\n");
       }else//系统继续计时
       {
           while(!(RTC->CRL&(1<<3)));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CRH|=0X01;                   //允许秒中断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printf("OK\n");
       }
       MY_NVIC_Init(0,0,RTC_IRQChannel,2); //优先级设置
       RTC_Get();//更新时间
       return 0; //ok
}
该函数用来初始化RTC时钟,但是只在第一次的时候设置时间,以后如果重新上电/复位都不会再进行时间设置了(前提是备份电池有电),在第一次配置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上面介绍的RTC初始化步骤来做的,这里就不在多说了,这里我们设置时间是通过时间设置函数RTC_Set(2012,9,7,13,16,55);来实现的,这里我们默认将时间设置为2012年9月7日13点16分55秒。在设置好时间之后,我们向BKP->DR1写入标志字0X5050,用于标记时间已经被设置了。这样,再次发生复位的时候,该函数通过判断BKP->DR1的值,来决定是不是需要重新设置时间,如果不需要设置,则跳过时间设置,仅仅使能秒钟中断一下,就进行中断分组,然后返回了。这样不会重复设置时间,使得我们设置的时间不会因复位或者断电而丢失。
该函数还有返回值,返回值代表此次操作的成功与否,如果返回0,则代表初始化RTC成功,如果返回值非零则代表错误代码了。
介绍完RTC_Init,我们来介绍一下RTC_Set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设置时钟
//把输入的时钟转换为秒钟
//197011日为基准
//1970~2099年为合法年份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平年的月份日期表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syear,smon,sday,hour,min,sec:年月日时分秒
//返回值:设置结果。0,成功;1,失败。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u16 t;
       u32 seccount=0;
       if(syear<1970||syear>2099)return 1;
       for(t=1970;t<syear;t++)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if(Is_Leap_Year(t))seccount+=31622400;//闰年的秒钟数
              else seccount+=31536000;                     //平年的秒钟数
       }
       smon-=1;
       for(t=0;t<smon;t++)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u32)mon_table[t]*86400;//月份秒钟数相加
              if(Is_Leap_Year(syear)&&t==1)seccount+=86400;//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seccount+=(u32)(sday-1)*86400;//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seccount+=(u32)hour*3600;//小时秒钟数
   seccount+=(u32)min*60;       //分钟秒钟数
       seccount+=sec;//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设置时钟
   RCC->APB1ENR|=1<<28;//使能电源时钟
   RCC->APB1ENR|=1<<27;//使能备份时钟
       PWR->CR|=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上面三步是必须的!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CNTL=seccount&0xffff;
       RTC->CNTH=seccount>>16;
       RTC->CRL&=~(1<<4);//配置更新
       while(!(RTC->CRL&(1<<5)));//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RTC_Get();//设置完之后更新一下数据
       return 0;
}
该函数用于设置时间,把我们输入的时间,转换为以1970年1月1日0时0分0秒当做起始时间的秒钟信号,后续的计算都以这个时间为基准的,由于STM32的秒钟计数器可以保存136年的秒钟数据,这样我们可以计时到2106年。
接着,我们介绍一下RTC_Get函数,该函数用于获取时间和日期等数据,其代码如下:
//得到当前的时间,结果保存在calendar结构体里面
//返回值:0,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u8 RTC_Get(void)
{
       static u16 daycnt=0;
       u32 timecount=0;
       u32 temp=0;
       u16 temp1=0;
      timecount=RTC->CNTH;                    //得到计数器中的值(秒钟数)
       timecount<<=16;
       timecount+=RTC->CNTL;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天数(秒钟数对应的)
       if(daycnt!=temp)                                //超过一天了
       {
              daycnt=temp;
              temp1=1970;                              //1970年开始
              while(temp>=365)
              {
                     if(Is_Leap_Year(temp1))       //是闰年
                     {
                            if(temp>=366)temp-=366;//闰年的秒钟数
                            else {temp1++;break;}
                     }
                     else temp-=365;           //平年
                     temp1++;
              }
              calendar.w_year=temp1;        //得到年份
              temp1=0;
              while(temp>=28)                 //超过了一个月
              {
                     if(Is_Leap_Year(calendar.w_year)&&temp1==1)//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if(temp>=29)temp-=29;//闰年的秒钟数
                            else break;
                     }
                     else
                     {
                            if(temp>=mon_table[temp1])temp-=mon_table[temp1];//平年
                            else break;
                     }
                     temp1++;
              }
              calendar.w_month=temp1+1; //得到月份
              calendar.w_date=temp+1;    //得到日期
       }
       temp=timecount%86400;          //得到秒钟数
       calendar.hour=temp/3600;        //小时
       calendar.min=(temp%3600)/60;  //分钟
       calendar.sec=(temp%3600)%60;  //秒钟
       calendar.week=RTC_Get_Week(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获取星期
       return 0;
}
函数其实就是将存储在秒钟寄存器RTC->CNTH和RTC->CNTL中的秒钟数据转换为真正的时间和日期。该代码还用到了一个calendar的结构体,calendar是我们在rtc.h里面将要定义的一个时间结构体,用来存放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等信息。因为STM32的RTC只有秒钟计数器,而年月日,时分秒这些需要我们自己软件计算。我们把计算好的值保存在calendar里面,方便其他程序调用。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秒钟中断服务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RTC时钟中断
//每秒触发一次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CRL&0x0001)               //秒钟中断
       {
              RTC_Get();                          //更新时间
              //printf("sec:%d\r\n",calendar.sec);
      }
       if(RTC->CRL&0x0002)               //闹钟中断
       {
              RTC->CRL&=~(0x0002);     //清闹钟中断
             //printf("Alarm!\n");
      }
   RTC->CRL&=0X0FFA;           //清除溢出,秒钟中断标志
       while(!(RTC->CRL&(1<<5)));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
此部分代码比较简单,我们通过RTC->CRL的不同位来判断发生的是何种中断,如果是秒钟中断,则执行一次时间的计算,获得最新时间。从而,我们可以在calendar里面读到时间、日期等信息。
rtc.c的其他程序,这里就不再介绍了,请大家直接看光盘的源码。保存rtc.c,然后将rtc.c加入HARDWARE组下,在rtc.h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RTC_H
#define __RTC_H
//时间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8 hour;
       vu8 min;
       vu8 sec;
       //公历日月年周
       vu16 w_year;
       vu8  w_month;
       vu8  w_date;
       vu8  week;
}_calendar_obj;
extern _calendar_obj calendar;                           //日历结构体
void Disp_Time(u8 x,u8 y,u8 size);                    //在制定位置开始显示时间
void Disp_Week(u8 x,u8 y,u8 size,u8 lang);        //在指定位置显示星期
u8 RTC_Init(void);                                     //初始化RTC,返回0,失败;1,成功;
u8 Is_Leap_Year(u16 year);                               //平年,闰年判断
u8 RTC_Get(void);                                    //更新时间
u8 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设置时间
#endif
从上面代码可以看到_calendar_obj结构体所包含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公历信息,包括年、月、日、周、时、分、秒等7个元素。我们以后要知道当前时间,只需要通过RTC_Get函数,执行时钟转换,然后就可以从calendar里面读出当前的公历时间了。

楼主:
在test.c里面,我们修改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RT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7");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ERROR!   ");
              delay_ms(80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Trying...");
       }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    - -     ");
       LCD_ShowString(60,162,200,16,16,"  : :  ");
       while(1)
       {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Num(60,13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100,13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124,130,calendar.w_date,2,16);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Num(60,162,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84,162,calendar.min,2,16);
                     LCD_ShowNum(108,162,calendar.sec,2,16);
                     LED0=!LED0;
              }
              delay_ms(10);
       };
}
这部分代码就不再需要详细解释了,在包含了rtc.h之后,通过判断calendar.sec是否改变来决定要不要更新时间显示。同时我们设置LED0每2秒钟闪烁一次,用来提示程序已经开始跑了。
为了方便设置时间,我们在usmart_config.c里面,修改usmart_nametab如下:
struct _m_usmart_nametab usmart_nametab[]=
{
#if USMART_USE_WRFUNS==1      //如果使能了读写操作
       (void*)read_addr,"u32 read_addr(u32 addr)",
       (void*)write_addr,"void write_addr(u32 addr,u32 val)",
#endif
       (void*)delay_ms,"void delay_ms(u16 nms)",
      (void*)delay_us,"void delay_us(u32 nus)",
      (void*)RTC_Set,"u8 RTC_Set(u16 syear,u8 smon,u8 sday,u8 hour,u8 min,u8 sec)",
};
将RTC_Set加入了usmart,同时去掉了上一章的设置(减少代码量),这样通过串口就可以直接设置RTC时间了。
至此,RTC实时时钟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了。
20.4 下载验证
将程序下载到战舰STM32后,可以看到DS0不停的闪烁,提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同时可以看到TFTLCD模块开始显示时间,实际显示效果如图20.4.1所示:

图20.4.1 RTC实验测试图
如果时间不正确,大家可以用上一章介绍的方法,通过串口调用RTC_Set来设置一下当前时间。

网友A(2014-01-04):
对RTC_CR操作之前既要等待同步,又要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B(2015-05-14):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