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求助)关于如何写一个c51程序

楼主(2013-01-28):
今天写一个ds12c887和stc89c52单片机通信,在lcd1602上显示的程序,看了郭天祥的视频是看一点写一点,我也这样写,大体还差不多,但是当程序越来越多,就不知道怎么继续写,或者出了点问题就不好检查了;当我想先写流程图的时候也很难下手,敢问一下各位都是怎么写这种类似的程序的?

网友A:
请看本版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您的一切问题都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本版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您的一切问题都在里面。

谢谢版主,你说的文档我看过了,是关于调试的。我想问的是复杂点的程序编程步骤应该如何?我不明白复杂的程序如何系统的下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你说的文档我看过了,是关于调试的。我想问的是复杂点的程序编程步骤应该如何?我不明白复杂的 ...

我仔细看了几遍,发现有我要的答案,谢谢版主了

网友A:
呵呵,那是还没看懂,写就是调,调就是写,边写边调,边调边写,你再把里面程序模块化部分拿出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是还没看懂,写就是调,调就是写,边写边调,边调边写,你再把里面程序模块化部分拿出来看看呢。 ...

哈哈~,我现在反复的看,很受益,多谢了~

网友B:
先理清思路,在心里把程序写好,再动手写就不会乱了

网友C:
直接在他给的例程里CTRL+C,CTRL+V。编译下载看效果,再随心所欲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理清思路,在心里把程序写好,再动手写就不会乱了

比较大的程序,大体结构可以想出来,但是一些细节的应用最后很难看清了,我觉得ls推荐的模块化设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他给的例程里CTRL+C,CTRL+V。编译下载看效果,再随心所欲的改

呵呵,我就是这样写的,程序大了,我就看不清了,怎能随心所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大的程序,大体结构可以想出来,但是一些细节的应用最后很难看清了,我觉得ls推荐的模块化设计不错~ ...

我指的就是模块化设计:L
不知道在你心里模块化设计该是如何处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原始的问题,为了解决你这种问题,模块化编程就出现了。你把ds12c887的初始化函数、读写函数等做成一个头文件;把LCD1602的初始化函数、读写函数、显示函数等做成一个头文件;在你的主程序里包含这两个头文件,这样,在main函数里只需几行代码就完成了。

网友E:
新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原始的问题,为了解决你这种问题,模块化编程就出现了。你把ds12c887的初始化函数、读 ...

呵呵,谢谢了,我在网上找到许多知道资料,明白了,你说的就是模块化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就是模块化设计
不知道在你心里模块化设计该是如何处理。

呵呵,是的是的,我一时没参透,经过几天的编程,我发现你说确实如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