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液晶显示部分的

楼主(2013-01-28):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EN=P2^6;
sbit RS=P2^4;
sbit RW=P2^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hello world";
uchar code table1[]="hello china";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指令的函数
{
        RS=0;//rs=0,写指令    rs=1,写数据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的函数
{
        RS=1;//rs=0,写指令    rs=1,写数据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EN=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二进制:00111000
        write_com(0x0e);// 显示开光以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7);// 显示开光以及光标设置
}
void mian()
{
        init();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30);
        }
        write_com(1);//清屏
        write_com(0x80+0x40);//重新设置数据指针,从第二行开始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30);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0x18);
                        delay(200);
        }
        while(1);
}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IAN?8_1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99
"8-1" - 0 错误 (s), 2   警告 (s).

该怎么解决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void main(),不是mian,呵呵

楼主:
谢谢了~!!!!我找了一个下午的错误啊==要哭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void main(),不是mian,呵呵

谢谢了~!!!!我找了一个下午的错误啊==要哭出来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找了一个下午的错误啊==要哭出来了。。。谢谢~!!!! ...

哈哈,其实以前上课的时候我见过这个问题!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