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 ZedBoard USB-Jtag驱动安装 以及双核调试

楼主(2013-01-28):
开发环境说明 Ubuntu12.04 LTS

Xilinx最新的基于zynq-7000 AP SOC平台的ZedBoard开发板的USB-Jtag驱动安装方法

运行前准备
% sudo dpkg-reconfigure -plow dash
   Install as /bin/sh? No
这个主要是为了能够安装由mento 提供的xilinx的gnu toolchain,否则安装过程中arm工具链就无法安装上去
1.在运行Xilinx的ISE安装工具时,运行命令为./xsetup,但是会提示说安装USB Cable驱动失败,暂时可以不理
2.下载的Digilent Plugin和Adepet Runtime
http://www.digilentinc.com/Products/Detail.cfm?NavPath=2,66,768&Prod=DIGILENT-PLUGIN
http://www.digilentinc.com/Products/Detail.cfm?NavPath=2,66,828&Prod=ADEPT2

下载完成后解压安装,一般目录下都有一个install.sh文件,使用sudo 运行

注意一定要安装Digilent Plug-in for Xilinx 14.x否则就会出现impact无法识别digilent usb的驱动,这个的文件的目录位于$HOME目录下的.cse文件夹下
完整路径为~/.cse/lin/14.2/plugins/Digilent/libCseDigilent/
在该路径下需要放置相关插件
libCseDigilent.so 和 libCseDigilent.xml

如果没有这个插件运行impact将无法识别zedboard

在export to sdk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错误
ERROR:EDK -
   Error while running "gmake -f system.make exporttosdk".
ERROR: [Common 17-49] Internal Data Exception: xps application failed!

之前以为是路径错误,结果发现原来是gmake命令不存在的缘故,这里将自己创建一个gmake的链接指向make,命令如下
sudo ln -s /usr/bin/make /usr/bin/gmake

连接另外一个CPU的芯片的方法
在xmd命令行下 connect arm hw -debugdevice cpunr 2
XMD% connect arm hw -debugdevice cpunr 2

CortexA9 Processor Configuration
-------------------------------------
Version.............................0x00000003
User ID.............................0x00000000
No of PC Breakpoints................6
No of Addr/Data Watchpoints.........1

Connected to "arm" target. id = 65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arm" target (id = 65) at TCP port no 1235
XMD% User Interrupt, Processor Stopped at 0x001000a8

前面采用正常的下载程序的方式进行Debug,连接上去以后不要运行

然后采用remote debug的方式连接上去
IP Address 设置为localhost,Port设置为1235

然后用targets命令可以看到当前连接到主板上的cpu和fpga的调试TAP如下
targets
------------------------------------------------
System(0) - Hardware System on FPGA(Device 1) Targets:
------------------------------------------------
Target(64) - Cortex-A9(1) Hardware Debug Target
Target(65) - Cortex-A9(2) Hardware Debug Target*
Target(352) - Cortex-A9 CoreSight Debug Target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3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3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才发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才发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上来了

哈哈,好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好笑啊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