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 interactive routing问题

楼主(2013-01-28):
我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中,PCB绘图,理论上,执行P,T后,左击与回车是相同的,会绘制"look-ahead"前的那段线,现在的问题是,我鼠标左击时,会画两条线。

针对上图,正在绘制过程中,此时如果按回车键,只有2 被绘制,如果点鼠标,那么1和2段都会绘制,如何设置环境,在单击鼠标时,只绘制2段,保留1不绘制?
可能有些术语说不清,但是大致是这个意思。
另外:look-ahead 模式的切换是通过数字1键实现。上图是在look-ahead 模式,1是单虚线,2是双虚线。
谢谢!

楼主:
求解呀,各位帮忙看看吧。

楼主:
搞不明白。结贴算了。:)

网友A:
你的1和2根本就没有走线确定,为什么还要中间1段

网友B:
大键盘数字键1,2切换  试着去适应软件    不要软件适应你

网友C:
按两下大键盘的1键,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键盘数字键1,2切换  试着去适应软件    不要软件适应你

不好意思,版主,我已经说了,按1可以切换look-ahead模式。但是不管是否在look-ahead模式下,鼠标单击,都是画两条线。我的问题时如何能正确实现鼠标单击的look-ahead的功能,ENTER的look-ahead模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和2根本就没有走线确定,为什么还要中间1段

图中示意是look-ahead模式,鼠标还没有点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