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驱动电路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下面是一个CCD的驱动电路,负载是1000p,上升沿由MMBT3940来完成,这个三极管的工作带宽是500MHz,

而电路的工作频率是10M,目的在于把TTL电平转换为电压为-4V~2V的方波信号。原始电路图,仿真电路图

和仿真结果在下图中。

电路要求在6.25ns内把电平由-4V拉到2V,根据计算,I=C*dV/dt=1000p*6v/6.25ns=0.96A,我实测了一下

MMBT3640的电流,令VEC=6V,VEB=1V(PNP管),得到IC=190mA,因此6个管并起来应该是1.14A左右。但是实

际的电路做出来,上升沿为14ns,而根据上面的电流计算式,6个管合起来的电流仅仅为290mA左右。

我测了三极管MMBT3640的VEB,有大概10ns吧,电压是在0.75V以上的,也就是说,至少电流理论上是够的

。我猜是PZT2222A提供的电流不够,于是直接在图1 的“这里调节滑变,设成2V”处,直接接了一个2V,

从电源引出,结果还是不行。

有没有哪位有经验的同行给指点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呃,推荐上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推荐上图,无图无真相。

忘了上了。再看下呀,版主!

网友B:
两个建议
1. 将输入电容C18/C19换成4700pF或更大,然后试试。
2. 用低导通电阻的MOS管来代替MMBT3940。
三极管在接近饱和的时候(也就是Vce在1V左右的时候),放大倍数会明显下降。这就意味着三极管需要更大的基极电流才能饱和,或者说集电极能提供的电流明显下降。
你可以看看上升沿的后半段,明显上升变缓了,大半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另外,即使三极管完全导通,仍然有0.2V左右的Vce。但MOS管没有这个压降,没有饱和,也没有放大倍数下降的问题。

网友B:
你的描述中,“令VEC=6V”,这是理想情况,电流当然很大。你可以试一下VEC=1V的情况,电流会小得多,电流放大倍数也小得多。这是三极管固有的特性,你可以看看三极管的工作曲线。
另外,从RC充电曲线来看,C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时,电压上升速度也会慢很多。
所以再给你一个建议:瞬时过压充电。就是说在电容充电瞬间,把电源电压也瞬间抬升(也就是把OP213的第3脚瞬间抬升)。但不要抬升过量,避免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建议
1. 将输入电容C18/C19换成4700pF或更大,然后试试。
2. 用低导通电阻的MOS管来代替MMBT3940。

你好,我把C18,C19换成了2200p,发现上升时间反而变慢了。下面给了两幅图,一个是1000p的情况,一个是2200p的情况。

上升沿用的管子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中,“令VEC=6V”,这是理想情况,电流当然很大。你可以试一下VEC=1V的情况,电流会小得多,电流放 ...

这个明白了,那个瞬时抬升不能实现,那个电压是用滑变来控制的,没办法改,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中,“令VEC=6V”,这是理想情况,电流当然很大。你可以试一下VEC=1V的情况,电流会小得多,电流放 ...

3640的文档里面说,IB较小时候,VBE SAT比较低,这样可以使VBE饱合的时间长一点,因此我把2.21K的R5和R25都提高了,提至4.7K时,对上升沿时间有帮助,但是帮助不是很明显,p秒级啊。。我觉得,把C18,C19都降低,使得IB也同时降低,也能产生上面一样的效果,所以减小电容也能提高IC。仿真软件真是坑啊,特么的不对。。

网友B:
我又想了想,有如下想法。
1. 数个三极管并联,由于不一致性,会有均流问题。所以总电流可能小于单个电流×4。能用一个大电流管,就不要用数个管并联。
2. 把C18/C19变大,上升沿反而变缓,我不太能理解,请高手解释。
3. R5和R25能起到作用太小,无需在上面下功夫。
4. 可以在MMBT3940前加一级PNP管,构成达林顿管,这样驱动能力会强很多。
5. 仍然认为换MOS管是最好的办法,建议你试试。MOS管导通时的等效电阻基本上是恒定的,不随输出电压变化。如果采用一个导通电阻是0.1欧的MOS管,则输出回路的时间常数是R*C=0.1*1n=0.1nS,可以得到很快的上升沿
6. 对于瞬时过压充电,为什么你说做不到?我已经提示你把OP213的第3脚瞬间抬升,你却没有领会。见附图,你可以用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来做到。
7. 注意Layout,从C119到负载的线都要短而粗。否则等效感抗会很大,上升沿不可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想了想,有如下想法。
1. 数个三极管并联,由于不一致性,会有均流问题。所以总电流可能小于单个电流× ...

首先多谢指点!!!
1.确实有均流问题,讨论下,这个管子最大直流电流是200mA,实际上交流变化的情况下肯定不能达到这么大电流,并联还是有必要。
2.C18/C19那个确实不懂,靠试。。。见笑。
3.R5,R25同意。
4.达林顿的我要试下。
5.MOS管的我也有一套电路,下面图有,用的FDS4897AC(图里面IRF7309用FDS4897AC代替),上升沿最快可达2ns,但是我达不到它的条件,本以为稍微慢点也可以,不过原理上可能有些错误,加上电就发烫,,,有时输入信号是方波,但是输出不是,始终在低电平上。项目比较紧,就没再多下功夫。
6.Layout采用最短路径步的线,线宽0.5mm,线厚35um,走1A的电流没有问题。

我试下提升瞬时电流的方法先,完了上图,先仿真下。

网友B:
MOS管电路里面,R87的接法有误,所以下管会导通,输出低电平,下面两个稳压管的接法我没看懂是干什么用的。
MOS管是不能这么驱动的。有现成的MOS驱动芯片。至少你也要用三极管来搭一个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电路里面,R87的接法有误,所以下管会导通,输出低电平,下面两个稳压管的接法我没看懂是干什么用的。 ...

R87的目的是给下管提供一个VGS,使下管在没有TTL信号输入时候能输出低电平,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是柯达的开发板上面的,不过换成10M时候就完了。。MOS我不太懂,所以就没怎么用,虽然我三极管用的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C:
楼主可以在C18,C19上各并个10K的电位器试试,分别调节之

网友D:
C18/C19加大不可取。因为理论上在-4V到2V区间充放电需要0.96A,那么同样容量电容在0.3V到4.9V区间充放电也需要大致相同的冲放电流。这个值已经偏大,加大电容更不可取了。
实际上你前级驱动能力有限,这样C18/C19的充电幅值就受到限制。
建议大幅度降低C18/C19的容量值,还可以在C18/C19的回路上串联一个100-200欧的电阻(因为你基极驱动根本不需要很大电流),这样同时还能降低dI/dt以减小分布电感的影响。
无论是仿真还是用示波器,请关注C18/C19两端的波形,这两个波形正常了,后面的波形也就应该正常了。

网友E:
LZ看看这个芯片能不能直接用,可能有更好的芯片,LZ再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8/C19加大不可取。因为理论上在-4V到2V区间充放电需要0.96A,那么同样容量电容在0.3V到4.9V区间充放电也需 ...

多谢啊,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看看这个芯片能不能直接用,可能有更好的芯片,LZ再找一找。

应该能用,但是我们已经出板子了,如果不行,下一版再用这芯片,多谢啊,兄弟!

网友C:
将两电容改为47P左右,
另可以换电流大些的BJT少并几个,
并得越多延时越大
并注意均衡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設置靜态MMBT3640的Vbe电压为0.4V成为导通辺缘。或者三极管集极偏置小电流成为截止辺缘。 ...

设成0.6V,依然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两电容改为47P左右,
另可以换电流大些的BJT少并几个,
并得越多延时越大

换了一些电流大的管子,三洋的,确实有效果,不过振零了。。

网友G:
我也刚接触CCD,我们是使用ADI的芯片(集成了驱动电路),
你是不是搞错了,需要1000pF那么大的负载么?
我使用的是ICX655,远没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刚接触CCD,我们是使用ADI的芯片(集成了驱动电路),
你是不是搞错了,需要1000pF那么大的负载么?
我 ...

柯达的5000万相素的CCD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柯达的5000万相素的CCD

还没试过用分立电路做驱动。
把你的电路在multisim里run了下,很正常的,同样疑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试过用分立电路做驱动。
把你的电路在multisim里run了下,很正常的,同样疑惑中。。。 ...

试了一下,CCD可以工作就不再浪费精力了,效应着用了。多谢关注啊!

网友H:
后级加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就不会出现上升沿了,可以参考一款芯片CD4093,我做方波发生器,这个效果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CCD可以工作就不再浪费精力了,效应着用了。多谢关注啊!

CCD是模拟器件,工作是没问题的。我是做智能交通用的CCD前端,行业内的方案都是一样的,ADI提供了集成度很高的ADC。
不过对于你用的truesense的CCD,ADI不能直接驱动,还好truesense会提供评估电路图,做到最后,各个公司在硬件上是一样的,也就没什么可研究的问题了。
我刚进入这个行业3个月,起初觉得挺神秘的。

你应该向truesense索要这个评估电路的示波器测量波形,这样你就知道这个驱动电路的能力是怎样的了,不能依靠“你自己的计算”,因为这个计算很困难,很可能做不到你要求的6ns。

楼主(2013-02-28):
引用 网友G:
CCD是模拟器件,工作是没问题的。我是做智能交通用的CCD前端,行业内的方案都是一样的,ADI提供了集成度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