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landC3.1使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按照那本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与应用第二版来操作的,到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说明没有bbc这个程序,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网友B:
环境参数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有bbc这个程序,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bcc程序放在D:\BC\BIN里的,环境变量那里也是设置成D:\BC\B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参数设置的不对

bcc程序放在D:\BC\BIN里的,环境变量那里也是设置成D:\BC\BI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bcc程序放在D:\BC\BIN里的,环境变量那里也是设置成D:\BC\BIN的

那为什么找不到啊,你改变当前目录到bcc所在目录,然后试一试

网友A:
那就把开头的D:\bcc改成D:\BC\BIN\bcc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开头的D:\bcc改成D:\BC\BIN\bcc不就完了。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

错误打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打印是什么?

额。。。什么错误打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什么错误打印?

看样子已经解决了么,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已经解决了么,原因是什么?

没解决。。只是暂时把它跳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开头的D:\bcc改成D:\BC\BIN\bcc不就完了。

刚刚试了一下,然后就变成这样了。: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目测你把D盘错写成C盘了,不过从打印来看bcc程序已经运行了,只是命令行参数不对,难道你的C盘也有bc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把D盘错写成C盘了,不过从打印来看bcc程序已经运行了,只是命令行参数不对,难道你的C盘也有bcc程 ...

对的,本来放在D盘的,所以想放在C盘试试,现在是C、D盘都有bcc程序。

网友C:
想当初,我也是照着书本上写,用bcc3.1来编译,后来终于放弃了,选择borlandc++4.5来编译了,我觉得书上写的还是跟不上时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当初,我也是照着书本上写,用bcc3.1来编译,后来终于放弃了,选择borlandc++4.5来编译了,我觉得书上写 ...

嗯嗯,我还是先把书看完,然后再回过头来实践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还是先把书看完,然后再回过头来实践算了

bc45的编译完全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45的编译完全可以啊~~

好的,我试试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45的编译完全可以啊~~

还是不行额。。请问你环境变量那里是怎样设置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额。。请问你环境变量那里是怎样设置的呢?

你装了bc45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装了bc45了吗?

试过了,也是按照书上那样子在DOS里面操作,还是不行

网友D:
楼主搞什么搞啊,编译开关(选项)是一个“减号”,后面紧跟着开关字符,中间不能有空格的:
  1. bcc -c -ml -Ic:\bc\include -Lc:\bc\lib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什么搞啊,编译开关(选项)是一个“减号”,后面紧跟着开关字符,中间不能有空格的: ...

没有空格更加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是按照书上那样子在DOS里面操作,还是不行

你装了bc45之后就可以在其IDE里编译了,不用再终端里运行的啊,那样入门快的。你也可以网上找一下bc45编译ucos的文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空格更加不行

真是无语了,楼主,算了吧,命令行可能真不适合你,你还是按楼上的建议,在IDE中使用b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无语了,楼主,算了吧,命令行可能真不适合你,你还是按楼上的建议,在IDE中使用bc吧。 ...

你这叫马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