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时钟问题

楼主(2013-01-28):
今天碰到一个很邪的问题:输入差分时钟200MHz,调用IP实现280MHz的时钟输出,仿真的时候输入频率居然变为250MHz,输出变为350MHz了,这是为啥呢?
改用其他的输入时钟,50MHz,100MHz,150MHz,180MHz,210MHz都没有问题,可我的板子现在用的时钟就是200MHz的输入,咋办呢,求求各位大侠
芯片用的spartan6系列的,IES12.3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

是的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280/200=350/250;说明PLL没错,200变250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是不是PLL输入不接受200M或以上的频率,或者200M时钟波形不好被识别成250了(这个在仿真好象不存在哈),建议用低点的频率来生成2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200=350/250;说明PLL没错,200变250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是不是PLL输入不接受200M或以上的频率,或者2 ...

谢谢回复,spartan6系列的输入时钟是不止200MHz的,我输入210都对,单是输入200MHz就不对

网友D:
你仿真输入是哪来的,TB?
查查这个,比例是对的,说明时钟模块是对的,你的输入有问题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仿真输入是哪来的,TB?
查查这个,比例是对的,说明时钟模块是对的,你的输入有问题可能性较大 ...

谢谢你的回复。输入就是写test bench,转换成时钟周期,应该没有问题的,其他输入时钟频率下都是正常的。test bench输入周期是5ns,仿真器出来的结果是输入时钟周期是4ns,不管是Isim还是modelsim都是这样。查看IP生成的原语,显示的输入时钟周期一栏是5ns,真心搞不懂是哪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stbech写的有问题!这个输入你tb里周期为5ns,就会是5ns。modelsim还能改为4ns?你太搞了。 ...

这也是我觉得很无解的问题啊

网友D:
建意将TB在查查,
如果你说IP的输入就是错的,TB一定要细细查查,

楼主:
仿真时问题依旧,在板卡上验证时完全正确,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