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中断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中断服务程序结束时为什么要清除外设自身的中断标志位(如外部中断),为什么内核中断(如,systick中断)不需要清除,求解释

网友A:
因为外部中断相关寄存器里的中断标志都是要软件清零的,而systick相关寄存器中的是没有中断标志位的,楼主可以参考编程手册和参考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B:
从深入一点的角度看, 这是芯片设计问题. 硬件当然是希望软件尽可能简单一些好.
所以很多的中断标志可以在响应中断时, 由中断系统硬件清除(省去软件的麻烦).
但有一点, 如果一个中断对应多个中断触发源, 那么为了给软件提示是那个中断源所触发. 中断系统就不能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深入一点的角度看, 这是芯片设计问题. 硬件当然是希望软件尽可能简单一些好.
所以很多的中断标志可以在响 ...

那如果我不清除中断标志,会有什么后果呢?有些资料说会自动进入中断,如果按照你的解释则不会自动进入中断,只是会多一个中断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外部中断相关寄存器里的中断标志都是要软件清零的,而systick相关寄存器中的是没有中断标志位的,楼主 ...

嗯,我也看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