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除法器余数怎么处理

楼主(2013-01-28):
我是用ISE的IP核生成的除法器,我想将余数乘于2^24,我该怎样做。例:小数为0.72*2^24=12079595; 是直接将余数向左移动24位吗。

我看到一个程序是这样写的,麻烦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段程序
   WHEN C2 =>
     CALC<=C3;
     DIV_ZI_SIG<=DIV_REMAIN(12 DOWNTO 0) & X"0000" & "000";  --左移19位再除以625
     DIV_MU_SIG<="0001001110001";
   WHEN C3 =>
    CALC<=C4;
    IF DIV_DELAY=100 THEN  --延时40个时钟周期,取出商和余数
     DIV_DELAY<=0;
     OSC_DAT_04<=DIV_QUO(29 DOWNTO 0) & "00";  --将商赋给一本振的03控制寄存器12
     CALC<=C4;
    ELSE
     DIV_DELAY<=DIV_DELAY+1;
     CALC<=C3;
    END IF;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直接左移24位

网友B:
程序是先将被除数变成左移19BIT,相当于*2^19,再与625一起送到IP中,在100个DELAY后得到商,应该是这样的(实际的被除数*2^N)/(实际的被除数*2^M)=商*2^(N-M),是DDS或PLL赋值吧!

网友C:
左移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