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死机+外部看门狗 不能恢复 何故?

楼主(2013-01-28):
8051F340+外部看门狗的系统。
驱动继电器继而控制两个交流风扇。当继电器的某一次吸合或断开时,单片机死机,现象:数码管只显示一位,其它部分均停止工作。但看门狗喂狗信号仍有。
按键手动复位后正常工作。
喂狗操作只在主程序中有。

网友A:
这就是没死,数据跑乱了而已。

网友B:
“喂狗”的位置放置不合理。一般应放置在主循环必经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喂狗”的位置放置不合理。一般应放置在主循环必经之处。

喂狗是在主主循环的必经之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没死,数据跑乱了而已。

该如何解决?

网友C:
这狗没有养对,
进入局部死循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如何解决?

要么去找问题,要么把整个程序拿来清,肯定有不按规矩办事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喂狗是在主主循环的必经之路的...

必须是整个程序的“主循环”,一般在此通路上进入各模块会对模块局部变量复位初态或赋予输入值。只要保证系统全局量的合理设置,主循环内“喂狗”一般不可能出现因程序“跑偏”而导致的“死机”。

另外,注意别“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整个程序的“主循环”,一般在此通路上进入各模块会对模块局部变量复位初态或赋予输入值。只要保证 ...

是由于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产生死机的现象,有时会自行复位,经测量在继电器动作的同时RST引脚上有一串的脉冲群出现...

楼主:
现在发现死机有两种情况,1.死机时仍在不停的喂狗;
2.死机时没有喂狗,看门狗已反复输出复位脉冲600MS,但单片机没有复位,仍处于死机状态。

网友D:
1.对程序的关键变量(如寄存器值,关键变量值等)在主循环中每次对比是否发生了不该有的变化,有则复位.
2.对程序的业务进行分析,分清楚哪些业务是周期必须执行的,进行条件喂狗,如在一段时间内主循环中未检测到此周期性业务发生,复位

网友E:
死机难解决

网友F:
继电器要吸收下自感。

网友G:
写一段最简单的程序就只控制继电器吸合脱开,看单片机还死不

网友H:
主程序中  请加入    输入输出端口 设置,不要初始化一次就完了

楼主(2013-03-04):
把继电器改为可控硅控制风扇,已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继电器改为可控硅控制风扇,已解决

是不是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I: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MCU品质有问题,早期MCU在电压波动大的时候会硬件死机

网友J:
我也觉的是程序没死,肯定程序的数据指针错了,可以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调试。一步一步查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MCU品质有问题,早期MCU在电压波动大的时候会硬件死机

那要看波动有多大,大道一定程度任何单片机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觉的是程序没死,肯定程序的数据指针错了,可以从最简单的程序开始调试。一步一步查到问题。 ...

你是说 去找程序到哪里数据指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