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ADS1299需要low / high pass filter嗎?

楼主(2013-01-28):
因為我是EEG的新手,所以有些問題想請問一下,謝謝。

1. 一般測EEG時都要low / high pass filter,請問ads1299是怎麼做到的? 下圖沒有看到low / high pass filter

2. 下圖中的BIAS Amplifier可以當作右腳驅動嗎? 如果不行,那該怎麼做呢?有參考文件嗎?

楼主:
求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懂啊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129X系列内部都集成ecg的部分,滤波部分也包括在内,具体的可以看ti官网搜索ads1298的视频里面建的比较清楚,eeg的频带比ecg宽很多,32k采样速度不是很合适,虽然ti觉得可以,但这块芯片毕竟主要是给心电使用的

网友B:
w ww.ti.com.cn/product/cn/ads1298网页最下面是视频

网友B:
第二个问题要看ads1299的评估板原理图了,官网也有w ww.ti.com.cn/cn/lit/ug/slau443/slau443.pdf   pdf最后几页

网友C(2018-11-14):
最近也用到这个,不知道怎么使用,有人可以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