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ads8568问题

楼主(2013-01-28):
有用过ADC芯片ads8568,望解答下

楼主:
1. 其HVDD和HVSS连接+5v、-5v对数据采集有何影响

2. 并行模式下,采样率260k,出现个别数据的错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3. 模拟输入直接加信号源,无驱动电路,对采集数据什么影响

网友A:
HVDD HVSS就是电源电压啊,本来ads8568供电正负15V最大能测正负12V信号,正负5伏供电测量范围就低了,当然输入信号范围也受参考电压的影响。看一下板子上RANGE脚是不是接地了,硬件选择参考电压时好像采到的误差会比较大。我是串行模式的,不知道并行的怎么样,如果不是所有通道都使用(比如关断c通道)错位可能就是旧的数据占用最后两个数据位,导致一个数据在一个采样周期被读了两次,算法叠加以后错位,具体就要看芯片手册了。实在不行放慢采样速度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模拟输入驱动电路主要是前端有一个采样保持作用,要是采集30k以下信号那只起保护ad作用,最好还是加一下,毕竟要是信号过大烧了驱动无所谓,烧了几百块的ad就不合算了

网友B(2013-11-01):
引用 网友A:
HVDD HVSS就是电源电压啊,本来ads8568供电正负15V最大能测正负12V信号,正负5伏供电测量范围就低了,当然 ...

你有用过ADS8568吗?有没有编程手册呢?谢谢

网友C:
高手确实很多   感觉能力超强阿  楼主  谢谢你了   谢谢

网友D(2015-05-19):
引用 楼主:
1. 其HVDD和HVSS连接+5v、-5v对数据采集有何影响

2. 并行模式下,采样率260k,出现个别数据的错位,可能 ...

请问下ads8568写指令写不进,cs,wr,busy,都是对的,这是怎么了,让它输出内部时钟就是不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VDD HVSS就是电源电压啊,本来ads8568供电正负15V最大能测正负12V信号,正负5伏供电测量范围就低了,当然 ...

HVDD  和HVSS不供电芯片能工作吗?avdd和  DVDD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