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3-01-28):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电流怎么走,如何化简?

网友A:
这就是 两并两串啊结构啊

网友B:
楼主还在读大学吧?随便找个电路原理的书上不都有讲这个的嘛。

网友C:
左右各1.5k

网友C: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D:
四个电阻两两并连后串连起来,简化后就是一个1K的电阻

网友E:
R1//R3+R2//R4

网友F:
建议楼主多翻翻书,书上讲的更清楚

网友G:
:(有没有给讲讲的

网友H:
郭达对蔡明说;注意素质!…

网友I:
大学了,总不至于让老师讲加法吧?

网友J:
就是简单的两并两串,只不过是画电路图的人把它画复杂了。
让你一看,头都大了。
其实,坐下来,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一下,是很简单的。
LZ该受到批评。
静下心来,自己找个纸画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R1//R3+R2//R4

我咋感觉是R1//R2+R3//R4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咋感觉是R1//R2+R3//R4

你说的对,应该是R1并R2, R3并R4

网友M:
这图画的欠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咋感觉是R1//R2+R3//R4

不好意思,一时看错了。谢谢纠正:lol

网友N:
把一条线上的连接在同一点的电阻捏到一起,就明白了,两辆电阻并联在串联

网友O:
捏着电池,拿起来抖一抖就清楚了

网友P:
R3,R4并联后与R1,R2并联的电路串联。,两个并联电路串联

网友Q:
两个并联的电路

网友R:
又见这个电路

二室一厅

楼主:
哦  看懂了  谢谢各位

网友S:
呵呵,想复杂了

网友T:
LZ要多看看书的。下次这种问题就自己搞定了。

网友U:
把短路的那条导线化成一个点 顺着电流走就能看出来了 R1//R2+R3//R4没错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我咋感觉是R1//R2+R3//R4

我咋感觉是R1//R2+R3//R4!!我认为也是你这样的!

网友W:
{(R1//R2)+R3}//{R4+(R2+R1)}

这个算式厉害

网友X:
图画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图画的欠抽啊

是有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捏着电池,拿起来抖一抖就清楚了

这个方法好!赞

网友Y:
去掉最下面这根线,结果是一样的。楼主看得出来吗?

网友Z:
(R1+R3)//(R2+R4)=1k;
电路地下那根导线没用,因为两边等电压

网友AA:
楼上两位说的对,电势相等,最下面的电线没有电流。

网友Y:
楼主的图,最下面的那根线接不接没有关系,因其中没有电流。
但若四支电阻阻值不成比例,则最下面那根线接与不接,电路并不相同。
此电路是惠斯登电桥,用于较精密的中等阻值的电阻测量。
若电源改成交流信号,电阻改成电容或电感,还可以变出许多花样,例如麦克斯韦电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图,最下面的那根线接不接没有关系,因其中没有电流。
但若四支电阻阻值不成比例,则最下面那根线接 ...

嗯 学习了 谢谢

网友AB:
标节点……很快就能简化……

网友AC:
两两并,然后串,最后等于只用了一个电阻,可以自己分压分析一下

网友AD:
中国的教育问题就在这里,总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一本书不把人搞晕就不是一本好书!这个图有意思吗?有意思吗????

网友AE:
这图画的貌似复杂,只要自己动手简化就好理解了。

网友AE:
简化跟11L,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