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SE planahead IO管脚约束界面的IN_TERM,OUT_TERM项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3-01-28):
请问 ISE  planahead IO管脚约束界面的IN_TERM,OUT_TERM项是什么含义?

楼主:
设成LVDS,这两项该如何设?

网友A:
这是输入并联编组 和输出电阻的关系
看电路的要用,一般情况在DDR2或者DDR3中会用到
lvds中一般不用这个

网友B:
恩 楼上说的不错 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