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单独个几个焊盘补泪滴

楼主(2013-01-28):
AD, AC, se, TE, vi
如题所问,图一,貌似只能选中All Pads  All Vias,才可以,图二,如果我选择Selected Objects Only就不行,怎么都没反应的。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东西啊?还是和谐版的不行啊?

网友A:
那你先要选中某个PAD啊,再如图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的,首先选中你要补泪滴的几个焊盘,然后在你的第二张图中需要选中 第一项和第三项,也就是需要选中all pads和selected objects only 两项,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首先选中你要补泪滴的几个焊盘,然后在你的第二张图中需要选中 第一项和第三项,也就是需要选中all ...

恩,谢谢昨晚已经实验出来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昨晚已经实验出来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哈哈 来晚一步啊

网友C(2013-08-27):
验证成功,谢谢!

网友D:
我试了都没用啊。

网友E:
我试验过,可以的

网友F(2014-05-04):
@shiyan1532   请问大神这个泪滴怎么添不上,旁边的都添上了

网友G(2014-12-17):
不知道在AD里面布线的时候能不能拉出来的线就是带泪滴的?能不能设置?

网友H:
只知道学习,不知道看书啊!

网友I(2016-03-17):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首先选中你要补泪滴的几个焊盘,然后在你的第二张图中需要选中 第一项和第三项,也就是需要选中all ...

原来要选中第一和第三,个,只选第3个还不行,多谢了。但是为什么会软件要这样设置呢,理论上不太合理。

网友J(2016-11-14):
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K(2017-01-12):
学习了,确实是这样,不过AD16的话需要勾选“强迫泪滴”

网友(2019-05-30):
尝试了shiyan1532的方法,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同时验证了lmc123ms存在不能补泪滴的情况,我这边的原因是:设置的走线比较粗,以至于没必要设置泪滴,或者说,这个泪滴加和不加效果一样,因而被忽略了,这种情况下,强制泪滴也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