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2013-01-28):
ge, edge, POS, se, os
如何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

楼主:
这种写法为什么编译不过去呢!?怎么样写是正确的谢谢法!?
alway @ (clk)就表示同时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A:
时钟倍频后使用上升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倍频后使用上升沿

也可以反向后上升沿啊

网友C:
if(clk'event and clk=1'1)then
temp1<=clkin;
temp2<=temp1;
if(temp1='1' and temp2='0')then
//clkin上升沿检测到
if(temp1='0' and temp2='1')then
//clkin下降沿检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clk'event and clk=1'1)then
temp1

好思路啊,试试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