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交换机

楼主(2013-01-28):
烽火交换机电话工作原理 维修思路 如何振铃 如烽火AN5007-07-B2H系类产品
电话不响或不振铃维修思路? 如烽火AN5006-07-B2A-系类产品

网友A:
第一步,查电源,查交换机的铃流模块是否正常,其次查用户接口模块,也就是局端卡部分;如果这些没有问题,再查主控板,信令板,资源板,语音板等模块。还有配置是否正确。你的问题笼统了。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

网友A:
也就是局端卡部分,这个错了,应该是远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