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13-01-28):
各位大神,能否为小弟解答一个问题?我现在仿照合众达seed642自己做了一块基于DM642的板子,

没有使用cpld,flash用的是Am29LV033C,4M的,22根地址线,DM642只有20根地址线,所以我用

了两个GPIO口来扩充。

楼主:
现在想实现flash的烧写,但手中的例程都是基于cpld的,而且看不太明白,

请大神帮我看看,万分感谢。我是DSP新手,还望诸位见谅~

网友A:
不太清楚,帮顶一下

网友B:
程序小于1M(2^20),直接flashburn下载即可,这里的程序大小是bin不是hex, 当程序大于1M,就是下的过程当中需要更换片选,那么你得在FBTC工程中修改,比如提供一个计数变量cnt,当记到一定值就切换片选(高2位),当然我没试,曾经试图做过,改完不正常,你可以一试,一般程序也没那么大,数据多的话,可以先下到flash的固定地址处(flash测试工程write就行),程序会小很多,没必要非要纠结于flashburn可以写4M空间,仅做参考

网友C(2013-08-30):
引用 网友B:
程序小于1M(2^20),直接flashburn下载即可,这里的程序大小是bin不是hex, 当程序大于1M,就是下的过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