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431设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1-29):
大家醒醒  要不然我去睡了~~

网友A:
431能输出50V吗?

网友B:
原理图不全。
431无法输出50V,但是可以控制50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能输出50V吗?

vref ---36v  你分析下我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不全。
431无法输出50V,但是可以控制50V的输出。

大哥  上图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ef ---36v  你分析下我的电路

感觉R37取1K稍微大了一点,电流一大损耗就会很大
C26改为102可能更好,取大了会产生自激震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上图解释

只看见一个图,另外一个×的。
根本看不到R1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见一个图,另外一个×的。
根本看不到R1这个电阻。

不好意思  R40  R41

网友B:
局部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需要测试各点的电压波形,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可能稍微调整电阻阻值,或者电容,让控制环路稳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