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帮我分析电路图中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29):
感觉C4旁边应该并联一个稳压二级管,其他等高手来分析。
另外:楼主最好把电阻电容的值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C4旁边应该并联一个二极管,其他等高手来分析。
另外:楼主最好把电阻电容的值放上来。
...

并联一个二极管不是把电路短路了啊?稳压管的可以考虑。。现在确定方案中,具体数值还有待计算。。

网友B:
哎呀, 你打算输出多大功率?  7805 还不够, 还要扩流.
这类电路虽然简单, 但由于性能和可靠性不好, 跟高压连接.
只在小功率范围玩的级别.
阻容主电路的主电阻也没有看到. 决定分压值的主电阻省了, 可能很危险.

网友C:
C4没有泄放电阻。
不知道Q2有什么用。
在C4或C5并联一个相应的稳压管,增强抗干扰性能。

网友D:
没看懂的可以上网搜“7805稳压电源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没有泄放电阻。
不知道Q2有什么用。
在C4或C5并联一个相应的稳压管,增强抗干扰性能。 ...

恩,谢谢,并联一个稳压管确实好一些,不过这个稳压管耐压值应该在10~35v之间,7805输出5v要求输入比输出大3到4v,而最大电压不能超过36好像,Q2是增大输出功率的作用,如果不用的话可能功率太小不能使单片机正常工作。C4旁边是不是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 你打算输出多大功率?  7805 还不够, 还要扩流.
这类电路虽然简单, 但由于性能和可靠性不好, 跟高压连 ...

谢谢,我想问一下R3和R4不是阻容降压的主电阻吗?阻容降压后电压差不多在36v左右了吧?为什么还有分压电阻呢?你的意思是不是在整流之后,用两电阻串联后并在C4前面,起到分压的作用?输出功率在2.5w左右,因此Q3用来提升输出功率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R3和R4不是阻容降压的主电阻吗?阻容降压后电压差不多在36v左右了吧?为什么还有分压电 ...

R3和R4分压电阻, 嗯, 那就换个位置吧
输出功率在2.5w , 7805 足够了. 要说明一点: 散热要充分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