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虚拟示波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29):
仿真出来示波器无显示,咋弄?求指导,各位大神:handshake

网友A:
就两个电阻分压,也能整出问题来。

网友B:
不应该啊,奇怪的问题。
肯定是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个电阻分压,也能整出问题来。

复杂的测试没有波形显示,怀疑软件有问题才搭起来测试的。。果然示波器有问题:lol

楼主:
现在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知道的哥们给个解啊

网友C:
貌似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问题

没有波形是最大的问题啊

楼主:
在界面点示波器,显示A通道有5v电压啊,什么情况/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了。稍后帖图:handshake

楼主:
这个是输出波形,因为是直流,所以显示一条直线。。。
解决方法:开始仿真之后,看没有波形输出,在软件右下角点暂停Puase和PLAY键,多点几次就有了,软件BUG啊

网友D:
不会吧。LZ悲剧了。
DC你用Voltage Meter得了,用啥子示波器啊。
唉。
不过Proteus仿真数字电路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LZ悲剧了。
DC你用Voltage Meter得了,用啥子示波器啊。
唉。

做实验验证虚拟示波器有没有坏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