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64X库函数里的复位函数

楼主(2013-01-29):
C64X复位函数在库函数里是哪一个,有知道的没?

网友A(2013-12-11):
仔细看看手册里没有找到这个说明吗?

网友B:
有知道的共享一下哈,我现在是用watchdog来复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知道的共享一下哈,我现在是用watchdog来复位的。

另外,如果不需要二级加载的话,用c_int00就可以复位了。
二级加载到DDR中运行,如果只调用c_int00则复位了AP,没有复位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