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宽字符打印的大小问题 unicode wPrintf

楼主(2013-01-29):
因项目用到unicode的字符打印,
使用vswprintf来处理,该如何确定 size_t 的值:
int vswprintf(wchar_t * __restrict /*s*/, size_t /*n*/,
                  const wchar_t * __restrict /*format*/, __va_list /*arg*/) __attribute__((__nonnull__(3)));

在以前可以这样写:
void Printf(char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255];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Uart_PrintStr0(string);
    va_end(ap);
}
现在改为:
void wPrintf(wchar *fmt,...)
{
    va_list ap;
    wchar string[255];
    va_start(ap, fmt);
    vswprintf(string, size_t, fmt, ap);     //这的 size_t 我要如何获得?
    Uart_PrintStr0(string);
    va_end(ap);
}

楼主:
理解错误,原来size_t只是估计用到的最大值,并不是fmt的实际大小。
结贴

网友A:
我来蹭分